请问大家HAIYUE ZX7-400电焊机电流表如何调节

楼主(2021-10-31):
这款是400igbt焊机。以前电流表最大能显示400。现在只能显示到360。。电流表表头后面没有可调电阻。主控制板上有4颗可调电阻。但是都封胶了。不确定调节哪个。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在宝上找到说明了

网友(2022-02-17):
马宝比百度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