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韩国RAPPORT337表比较特殊的万用表

楼主(2021-10-31):
能测量视频和RS485通信功能的万用表。三位半。液晶显示,相当工程宝加多一个万能表功能。

网友:
按钮设计不错,不用担心旋钮接触不良数字乱跳,可惜没有hdmi数字接口。

网友:
需要这么多电池,耗电应该不小吧

网友:
需要这么多五号电池,不如改锂电了,空间也足够

网友:
其实万用表就是9v的最经典,经济实惠,简单方便,我的原则不用7号,5号,锂电

网友:
居然没牛屎

网友A:
其实还是9V,不过工程宝需要的电量比较高,所以设计成6个5号电池也比较合理,至于锂电,好多人说过了,工具一般不使用不可更换的充电电池,5号电池的代用性比较好,大家之所以很多人不喜欢9V电池根本原因还是不好购买。这个模拟时代的产物,现在也就用一下万用表功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是9V,不过工程宝需要的电量比较高,所以设计成6个5号电池也比较合理,至于锂电,好多人说过了,工具 ...

真不觉得9v不好买!如果真是山凹凹里面,当我没说吧,但毕竟是少数,难道出门不带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不觉得9v不好买!如果真是山凹凹里面,当我没说吧,但毕竟是少数,难道出门不带备用 ...

我老家农村,也算不上山沟沟,我留在家一个胜利小表,一次过年回家想用没电了,我临时焊接了六节五号电池,县城肯定是有的,但是跑10多公里实在是觉得不值得。现在又留了一个9V电源,总算不那么担心。6F22难买是相对于AA来说的,5号电池真的是随便一个地方就能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老家农村,也算不上山沟沟,我留在家一个胜利小表,一次过年回家想用没电了,我临时焊接了六节五号电池 ...

能理解,其实零件也有不齐的时候,平时回家带一节或者家里留两只便宜充电的备用,都能应付,主要是都不贵,5号出门就能买也是真理,其实平时注意一下一般也没电池啥事,也就是按道理不是非必要买5号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理解,其实零件也有不齐的时候,平时回家带一节或者家里留两只便宜充电的备用,都能应付,主要是都不贵 ...

我也不挑电池,我现在只有一个5号电池的表,其他的我出门带的小表先买的胜利后来优利德都是9V的,都是单位的资产,电池也都有备用的放在单位,不过也可能是我的使用频率不高,确实很省电,几年了还没提示低电压,当然我的使用习惯很好,用完就关基本不开背光,大多数时候就是量个电压看个通断。

网友:
在视频显示的OSD功能上显示电压和RS485 信息。 棒子的表有意思

网友:
9伏电池不常用,容易没电,着急用买不到,不如普通电池方便

网友(2022-09-10):
两块电路板,应该就是一块万用表功能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