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TP三剑客WR881N V2版硬改失败救活失败

楼主(2021-10-31):
『X折腾』TP三剑客WR881N  V2版硬改失败救活失败大妈那边拿的,可惜了是百兆的,如果是千兆的,肯定努力救活

背板看像铜板散热?实际不是

三剑客的路由器很难收纳,本体和天线不成正比。。

搞得很像很值钱一样

废品大妈反正都是一溜堆在一起

我看上的是这个铜板。、。

上X光机。。貌似铜板是假的,按理铜板应该不透光

拆开,壳子又是装B用的

电源还是挺足量的,内存好像是32还是16忘记了

CPU和rom

所谓的铜板上有四个散热硅胶垫

所谓的铜板只是一张纸。。。

看重的是这个天线功放,和电路

硬改内存,实际上也不难,主要是堆锡手法

清理好焊盘后上新内存

脚位焊接检查一下没有连锡就好了

一开始运行是正常的

后面测试发现又不太正常。。有进水,测了电阻又正常,补焊重焊后还是不能正常工作

最后重复补焊导致焊盘损坏。。因为是百兆的,所以放弃,宣布嗝屁

最后把PBC印刷天线拆了留着改装用。。其他吃灰。。

楼主:
说实话,之前发帖改了那么多个路由器,实际上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手法以及各种因素导致这个路由器干废了。。其实一开始就要拿着一般的路由器练习的。。哎。。、失败则是成功他娘。。后面也改好了几个路由器,但是这个路由器被干废感觉还是挺可惜的。毕竟大板、无线功放还是挺足的

网友A:
竟然有x光机,这个很贵很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有x光机,这个很贵很贵的吧

楼猪是医院的

网友:
大师也有失手啊

网友:
可惜了,看到飞线 ,还是努力抢救过的嘛。我用风枪拆内存,刀头焊内存,损坏焊盘几率小点。

网友B:
用根大头针,从不同方向稍用劲拨一下各个引脚,就会发现是哪个虚焊了。也有可能是芯片被 烙铁 的静电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根大头针,从不同方向稍用劲拨一下各个引脚,就会发现是哪个虚焊了。也有可能是芯片被 烙铁 的静电击穿了 ...

焊的时候我是每个脚都有用烙铁碰触一下,这么多次的硬改经验了,肯定不是焊接问题,只有可能是进水导致软故障,那就不好查了,基于百兆路由器,所以放弃折腾。

网友C:
后面的铜箔纸真没卵用,换块铝板上去还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铜箔纸真没卵用,换块铝板上去还有点用

换汤不换药。。。除了硅胶垫被我留下了。。哈哈

网友:
堆锡拆焊容易掉焊盘,而且这些pcb质量不够好,温度过高就不行,堆锡最容易引起高温!因为堆锡使得pcb和烙铁头得以充分接触!!!

网友:
想不到TP还是一如既往的坑爹了。

网友:
老哥技术不行啊,耐心一点,我一台882n反复焊接好几次,几个小时才处理好,掉了焊盘继续干,最后测试又清洗,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