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带2个网口,做AP网桥用什么设备比较好用?

楼主(2021-10-31):
百米路由做网桥很强大,但是只有1个网口,
哪种路由器做网桥有百米路由这么强大,并且有2个网口呢?

网友A:
百米2有两个网口,另一个不是POE而已。

网友:
百米路由?那个M是指传输速度的Mbps,跟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网桥的话找个支持WISP的就行,或者买个多口室外AP,带POE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米2有两个网口,另一个不是POE而已。

用12v供电,可以1个网口用作wan,另一个wan口作为lan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2v供电,可以1个网口用作wan,另一个wan口作为lan么?

百米路由2本身就是一个wan口,一个lan口。不过只有WAN口带poe供电。要12v供电的话,网线45为正极,78为负极。支持12-24v供电

网友:
不能考虑TP-LINK的,但是可以选以太大陆,双网口,qca9531,8+64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