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美光原厂盘怎么搞得跟刮刮乐一样

楼主(2021-10-31):
朋友送来的一个掉盘不识别的2200,让我给他搬个板

当时也没注意拆下颗粒植过球之后才发现包括主控内存在内的所有颗粒怎么都跟刮刮乐一样

我就没见过原厂的美光颗粒是这种丝印的,原厂盘都开始玩这套了吗?

网友A:
镁光logo明显不对劲,感觉可能是测试品,测试完划线报废,被回收后重新盖标打标般板。在固态贵的那几年里,这样做还是利润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logo明显不对劲,感觉可能是测试品,测试完划线报废,被回收后重新盖标打标般板。在固态贵的那几年里, ...

标签上是19年的,问题是这™pcb和标签都是原厂盘的手笔啊,美光都开始这么不要脸了?

网友:
楼主,主控感觉也不对劲,刮刮看?

网友:
这明明就是刮刮乐啊

网友B:
这明显是刮刮乐,镁光我不清楚,之前冒出来一批Intel原厂白片贴的Intel原厂盘,Intel本意是为了分发给大客户测试或者让大客户打上自己LOGO发售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流入了DIY市场,然后某些奸商嫌弃卖相不好就自己打标冒充正品Intel卖,我猜。。。应该是这盘情况也差不多,镁光出来的ES盘,测试报废上面打了三道杠,奸商觉得卖相不好喷油了重新打标,你可以试试刮刮,看看底下是什么鸟

网友:
二维码明显不对劲了,肯定是重新打标了

网友:
这不移速同款嘛

网友:
英特尔的测试品标签是喷黑的 标有非卖品或是测试用品的字体 颗粒也有ES  但是镁光的1100和2200系列测试品只是标签ES 而且闲鱼的量还不少 2200系列做工确实很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刮刮乐,镁光我不清楚,之前冒出来一批Intel原厂白片贴的Intel原厂盘,Intel本意是为了分发给大客 ...

不刮了,换到了63xt上不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签上是19年的,问题是这™pcb和标签都是原厂盘的手笔啊,美光都开始这么不要脸了? ...

前段时间收了一个英睿达的DDR4内存,也是划线片盖标,镁光真的是简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收了一个英睿达的DDR4内存,也是划线片盖标,镁光真的是简直了 ...

长见识了,毫无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