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道是哪年的电源,请大婶帮忙看看。

楼主(2021-10-31):
费劲拆开了 也看不懂哪里也问题。就是无输出。

楼主:
里面,看着做工还不错

楼主:
请大婶帮我看看

楼主:
请大家 看看啊

网友:
修吧,按步骤查。

网友:
生产日期不是标注了吗?2016.09.05

网友A:
怎么感觉是游过泳的,板子有腐蚀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游过泳的,板子有腐蚀的现象!

没有游过泳,一直放着没用这个充电器。

网友B:
能看出哪里出问题的我敢说他不是地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出哪里出问题的我敢说他不是地球人

求指导 指导

网友C:
r9a r3 r6那里是糊了还是灯光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a r3 r6那里是糊了还是灯光色?

打开盖子插上电 准备测的 一打开开关砰一声。

网友:
那就工作量大了,别费劲了。

网友:
能隔空修理的非真神不可!

网友D:
损坏原件:mos管、检流电阻3R00三只、六脚驱动IC、保险电阻,再检查下整流桥烧没烧~ 单独买这些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损坏原件:mos管、检流电阻3R00三只、六脚驱动IC、保险电阻,再检查下整流桥烧没烧~ 单独买这些划不来~ ...

谢谢 谢谢 小弟在学习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