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雷力迅电动扳手牧田款电池

楼主(2021-10-31):
雷力迅有刷扳手到货了,先拆个电池看看,这一串数字可能是生产日期,21年10月,还挺新的。

拆开外壳。

这个做工一般般,当然我也没用过大厂正品,不好说好外壳有多好。

四颗梅花螺丝固定。

五节电池,有最基本的青稞纸防护。

没有发现明显标识。

应该是河南新乡弘力电源生产的。没有点焊机和内阻仪,要不然可以进一步拆开看看容量和内阻。

充电板,一个BM3550的5节专用锂电池保护芯片,两个H6N03LA场效应管。

和网上卖的牧田5节电池保护板样子差不多,这算是公模了吧。

保护板背面。

充了大半个小时从19.8到20.5,应该能到21v。
充电器就不看了,特轻,估摸着和这种货色差不多。

楼主:
刚电池充满电了,测一下电压20.6V。
新乡宏力的1200ma、1500ma电池在百度tob平台上的批发价是1.5元。
没看出来扳手用的多大电池,但即使是1200Ma的电池就够回票价了,毕竟整个扳手是7块钱包邮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电池充满电了,测一下电压20.6V。
新乡宏力的1200ma、1500ma电池在百度tob平台上的批发价是1.5元。
这个 ...

7块钱包邮??????????
车票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电池充满电了,测一下电压20.6V。
新乡宏力的1200ma、1500ma电池在百度tob平台上的批发价是1.5元。
这个 ...

哪卖的七块多的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块钱包邮??????????
车票在哪里??????!!!

薅羊毛羊不愿意了怎么办?雷力迅打电话让我取消订单或者补钱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4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卖的七块多的扳手

薅羊毛羊不愿意了怎么办?雷力迅打电话让我取消订单或者补钱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499-1-1.html

这事儿说起来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你自己捋一捋吧

网友:
这个要从7块钱包邮的电扳手说起,都怪当时编辑价格时手抖小数点往前移了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卖的七块多的扳手

好运气,某人坏运气

网友C:
场效应管找个同型号的把空位补上是不是板子寿命更长?只补一个场管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效应管找个同型号的把空位补上是不是板子寿命更长?只补一个场管行不行? ...

不清楚,我也是第一次玩电动扳手。
淘宝上卖的10节电池保护板是三个场效应管,5节的就是这种两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电池充满电了,测一下电压20.6V。
新乡宏力的1200ma、1500ma电池在百度tob平台上的批发价是1.5元。
没看 ...

7块钱包邮的哪里有

网友:
泓力电池是比较垃圾的,不过你这七块钱也真是赚到了

网友:
饮水机抽水机里我拆出来一个这牌子的电池 垃圾

网友:
不错,值回票价了

网友:
这个电池我量了,单节内阻40多,整个电池内阻0.22左右,吧,比较垃圾,,对比一下价格,,就那样吧

网友(2024-10-24):
我也发现这款电芯品质很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电池充满电了,测一下电压20.6V。
新乡宏力的1200ma、1500ma电池在百度tob平台上的批发价是1.5元。
没看 ...

7块钱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