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分享一个随身wifi的小技能,用命令行控制LED

楼主(2021-10-31):
前段时间看到论坛内大佬们分享的随身wifi的资讯
我也跟风买了一个 确实还挺好玩 在提取里面的apk反编译后
看到有一个控制led的app 看了下里面的代码 是可以直接用命令行控制led的
我的是骁龙210无卡托的一款 内有三个led 分别是红色 绿色 蓝色

代码如下
adb shell "echo 0 > /sys/class/leds/green_led/brightness"
adb shell "echo 0 > /sys/class/leds/red_led/brightness"
adb shell "echo 0 > /sys/class/leds/blue_led/brightness"

其中 0 为灭
改为1 则为亮

附图
亮灯外观

整体正面

整体背面

全亮

研究较浅 抛砖引玉吧

网友A:
好像还有GPS功能,找个平台接入,弄成GPS定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有GPS功能,找个平台接入,弄成GPS定位器

我也看到这个 但是实际测试 gps不可用  板子上的这个标注位置 应该是gps天线还是gps模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这个 但是实际测试 gps不可用  板子上的这个标注位置 应该是gps天线还是gps模块呢 ...

应该是天线,关键是有nmea码吗?有就可以接天线定位,没的话。。。。。。。

网友:
哈哈,linux设备文件

网友B(2021-12-09):
怎么获取超级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获取超级密码?

这个后台管理界面超级简单,好像没有超级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