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1-10-31):
前几天捡了个坏显卡,没提前测一测短路没啥的就上机接连烧了两个电源,故障都为上电开机,风扇稍微动一下就保护了,两个电源拆机都没有发现吗,明显损坏的原件,问问坛友维修思路?
电源1

电源2

网友A:
电源吧绿线和黑色短接是可以启动的    输出负载短路会触发保护状态风扇转一下就停 这时候要拔掉220V 等30秒然后才会再次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吧绿线和黑色短接是可以启动的    输出负载短路会触发保护状态风扇转一下就停 这时候要拔掉220V 等30秒 ...

是的,现在不接主板,短接绿黑也是转一下就保护了,放了好几天了还这样

网友:
1.查一下各输出端整流二极管是否短路了

2.有的ATX电源不接负载时,启动后会立即空载保护停机,楼主需要在5V电源端,接上一定的负载再试

网友:
接个负载看看呢,比如主板套装,你那个坏显卡不要插上去,有的电源不接负载是不工作的。

网友:
这有点省料,推荐看看一些基础视频教程,一步步来就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97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

上述不能理解的,还是让人修好了!

网友:
这个电源单板上的IC10没装料,估计省了输出保护的部分,不然不会这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启动有反应,说明辅助电源正常,动一下就停,说明主电源原边也正常工作了,有输出,那就在低压侧找问题呗,看描述,最大可能坏显卡短路,而ATX电源保护不到位,造成整流管过流烧毁,先检查低压的几路(3.3/5/12V)整流(桥)二极管,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