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海鲜市场买的SM2258XT开不了卡

楼主(2021-10-31):
海鲜市场淘了一个SM2258XT的坏盘。
想开卡玩玩的,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开不了卡。
论坛里面下的开卡软件,读出来ID好像有问题
大S的F,不过因暂时在外地,等回家了手里还有4片05055 -64G闪存芯片不知道上个转换贴2258xt能不能支持。

网友A:
im3d的开卡工具应该可以,但是闪存才32G,1CE没多大意思,拆来贴3281吧

网友B:
用这个版本SM2258XT_IM3D_R0626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版本SM2258XT_IM3D_R0626C

谢谢,开过了,等会格式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3d的开卡工具应该可以,但是闪存才32G,1CE没多大意思,拆来贴3281吧

主要是听说2258xt可以开带锁的闪迪,我手里4个lga52的闪迪05056 还是05055 64g的F,想转成bga132试试。只是目前在外地不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听说2258xt可以开带锁的闪迪,我手里4个lga52的闪迪05056 还是05055 64g的F,想转成bga132试试。只 ...

用2258xt,我开过128G的2CE 16DIE的,只能双贴,正常用,但写入波动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听说2258xt可以开带锁的闪迪,我手里4个lga52的闪迪05056 还是05055 64g的F,想转成bga132试试。只 ...

闪迪的LGA52大几率没救。脚位定义就不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的LGA52大几率没救。脚位定义就不是标准的。

想试试,按以前论坛的帖子把转接板处理一下试试

网友:
ID通道的数值不一样,是不是闪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