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威视监控录像机改2.5寸硬盘降低噪音降低功耗

楼主(2021-10-31):
有台海康的录像机,网络布线问题放卧室了,内置3.5寸硬盘晚上吱吱吱吱乱得很,考虑换固态最后被固态价格和写入量问题给劝退了(1个200w的smartH265头1天20GB左右,双头十天基本就要500GB容量)。手头有几片2.5寸的正好换上,挑了个5400转的,噪音很小几乎听不到。
海康这款本来不支持2.5的,四个铜柱四个螺母(螺母垫在铜柱头上,不然铜柱头太长了顶住硬盘了),打孔 螺丝固定,完美。

网友:
2.5比3.5容易挂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参考看看。

网友A:
  对的 2.5 性能不行 ,好比 笔记本 台式机 CPU区别 。

网友:
好像笔记本硬盘寿命比台式机硬盘短一些。耐用的话监控级紫盘好点,2到4T容量好像是5400转。希捷7200转拷贝速度快点,我以前用过1T,可惜3年后不稳定,10年后经常停转不认盘,不敢再用希捷。

网友B:
其实如果是网络的录像机,可以放客厅,你卧室放个交换机就得了。

网友C:
不至于那么吃硬盘吧,我n sn录像机接入5个264的200w,码流4m,2t能录妥妥的26天,移动侦测。这两天录像机换了k1c,有两个摄像头开了smart265,其中一个开了300w,应该能录更久了

楼主:
确实,2.5寸读写速度不如3.5的但是给监控用肯定足够用。关键要命的是2.5抗震动不如3.5的。没啥重要视频存放 搞着玩还是可以考虑2.5的,盘根本不值钱 g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是网络的录像机,可以放客厅,你卧室放个交换机就得了。

是网络的,,客厅也没电视柜  网线布的乱七八糟  哈哈

楼主:
今早看了下smart信息136天,3326h,1160cycle,慢扫全绿,等两三年再看看还挺得住不,不然只能考虑固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那么吃硬盘吧,我n sn录像机接入5个264的200w,码流4m,2t能录妥妥的26天,移动侦测。这两天录像机换 ...

我刚看了下,200万的摄像头 1080P定码率全帧率 H265+smart265,俩头子两天用了42GB多点,合到每头子每天不到11GB

网友D:
你买好的2.5盘比如希捷 日立老款7200那种,并且5v供电回路换固态电容,一样不会挂的,3.5唯一优势是12v电源往往更稳定,在12v电压不稳的场景3.5才容易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好的2.5盘比如希捷 日立老款7200那种,并且5v供电回路换固态电容,一样不会挂的,3.5唯一优势是12v电源 ...

有道理啊,我去看看他5V是咋转出的 余量多大 再搞搞电容。关于震动我倒是看有人说2.5专为笔记本设计更抗震...  不研究谁防震了,放盒子里都不动它应该也不耽误。研究研究供电吧

网友:
普通盘确实没有监控专用盘耐用,不过监控用,没事也不用调出视频文件,坏了再换个硬盘就是了。19年2月买的西数2T紫盘,7X24不停工作至今还没坏。
话说可以用一个交换机啊,把录像机放到别的房间,不影响录像的。

网友:
家里一个监控探头,直接上500g固态。没声儿

网友:
8路  绿盘7200转 1T盘 用了7年出现坏道(7*24小时),换上紫盘5400转2T,从此安静了.还是以前硬盘质量靠谱。5400转盘声音都不大,楼主可以考虑,2.5散热不太行,夏天监控主机内温度可以达到60度。当然我的主机是海康萤石云小机。 无散热风扇纯被动散热

网友:
2.5寸的都是叠瓦盘了,用不了几个月就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2.5 性能不行 ,好比 笔记本 台式机 CPU区别 。

不光是性能的事,2.5的都是叠瓦盘适合仓储盘,3.5的比如紫盘还有垂直盘。这种监控盘叠瓦盘不适合,长时间读写寿命堪忧。

网友:
额。这网络布线。如上楼所说的,可以加个交换机,通到其他房间,除非其他房间全都没有布置网线,那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