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讨论个很奇怪的固态掉速问题,有知道的朋友请解释下(买杂牌的小心)

楼主(2021-10-31):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个客户拿个机子过来装系统,我顺便测试了下KST固态的速度,用HDTUNEPRO测的。发现这个盘虽然用了3年,但是速度依然很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然后我就想着把我自己的固态测试一下,我自己的固态是去年12月份在淘宝买的512g,启动到WIN10pe下,用hdtune pro测试了下错误扫描。发现前面有很多块读取速度非常慢,只有10m/s,20m/s,40m/s。

我就怀疑固态快要坏了。切换了下hdtune pro的速度图,发现前部大量的块都标示为红色,红色表示这个块读取缓慢。

然后我跟商家反应,商家说不可能,说是用的三星的企业级片子。(我第一反应是,三星的企业级片子应该是可靠的,难道是我测试方法不对)

商家说要接到从盘测,要进系统测,我就另外找了台电脑,重新装个系统,把我自己的盘挂到从盘,再测还是一样,商家说不行就寄回去,我就只好自己另外找了一个金士顿480g的又把数据倒过去,本来想把系统克隆过去的,结果用ghost克隆了大概10多20g就报错了。无奈只能放弃,用diskgen的克隆分区把数据盘的数据全部拷贝过去了。
我接着把512g的固态数据全部删除了,重新格式化,分区。然后再拷贝数据,测试,竟然又恢复到了之前的速度。。。。用hdtune pro 扫描速度也正常了。也没有读取速度特别慢的块了。

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我要用几个月就全盘格式化一遍?还是这是固件的问题?

上图,

这是盘里面有数据的时候的扫描速度图,从图上可以看出速度相当不稳定,一下10多m,一下20多,一下又是50多。

这是整盘的扫描图,可以看出没有坏块,但是用的时间特别长,花了1个多小时才扫完。

这是点击速度图出来的图表,可以看出固态前部速度缓慢的块特别的多。中间有一些,后面有一部分。

这是diskgen的扫描图,没有清除硬盘数据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色块。显示读取异常。

这是盘里面存有数据的时候的测速图,可以看出明显的掉速,最高速度那是因为我接的是3.0gbps的端口。但是最低速度都到了个位数了。

这是把盘数据全部清空之后测得的情况,看这线简直就是完美呀。。。。

然而这有什么卵用呢?谁敢用这样的盘来放数据呢?你把数据放进去,过一段时间就读取困难了的盘完全没用呀。。

增加几个联想固态(应该是授权的那种,不是联想自己做的)的数据,和我这个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盘也是一样的,冷数据掉速,把盘格式化之后又是满血,但芯片肯定也是那种拆机片。

网友A:
固态不要用来做数据盘,特别是最忌拷入数据后长时间搁置不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测试机械盘的工具去测试固态硬盘……
你说的这个现象比较像SLC爆满时的清空延迟,建议提供主控和颗粒型号

网友C:
冷数据掉速,这盘不可靠

根基检测图,应该是分了3个区吧?冷数据掉速,(闪存为电荷存储方式)也就是说这盘存在闪存磨损漏电,导致数据出现大量错误,读取越慢表示此处的错误越严重,主控在进行高强度的ecc纠错,只要没超过主控的纠错能力,数据还是可以完整读取出来的。

一般是使用高写入量剩余寿命不多的拆机闪存或黑片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如是三星闪存的话,因三星不对外出售闪存,更不再提供闪存的datasheet文档,所有参数都靠猜,调试出的固件也可能存在bug,也不排除剩余寿命不多导致的。正常合格的mlc冷数据5年仍能可靠读取,实际8-10年也问题不大,tlc闪存冷数据3年仍可靠读取,实际5年+也问题不大。你这严重的掉速和出错已经不算为可靠读取了。
你的格式化后恢复是因为冷数据所在位置得到刷新,自然ecc强度就会降低速度恢复。

敏锐数码的三星闪存MLC闪存的盘?只能说成本比其他tlc闪存的盘差不多或还要低,拆机闪存,原盘是什么状态咱不知道也不去乱猜,也没必要去返修没有意义,因为是以修,修到能识别为准,修不了才换新。
测试机械硬盘的软件测固态没有问题,是可以测试的,看速度图的颜色深浅是判断固态是否存在冷数据掉速的很实用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测试机械盘的工具去测试固态硬盘……
你说的这个现象比较像SLC爆满时的清空延迟,建议提供主控和 ...

sm2258+三星颗粒+256m(可能512m)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数据掉速,这盘不可靠

能否详细解释下冷数据掉速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先排除电源线和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解释下冷数据掉速是什么意思呢?

已更新,重新看上面的回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排除电源线和数据线的问题。

肯定不是电源线和数据线的问题呀,我这个盘是装在笔记本里面用的,不可能存在接触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更新,重新看上面的回复即可

我擦,我确实感觉不对劲,因为我测客户的金士顿240g的盘,都3年了,没有一个块是显示读取缓慢的。

心塞,当初觉得三星的片子应该相当可靠才买的,我自己本身做金士顿的盘都没上,结果还是这样一个结果。

1年不到,看来这些拆机片做的固态真不靠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不要用来做数据盘,特别是最忌拷入数据后长时间搁置不用。

我这个是系统盘来着,每天都开机的。看来这种拆机片做的盘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擦,我确实感觉不对劲,因为我测客户的金士顿240g的盘,都3年了,没有一个块是显示读取缓慢的。

心塞 ...

盘是三个分区对吧?三星正片只有拆机,三星不对外出售正片,只有江波龙能拿到三星晶圆自己来封测,其余的不合格晶圆流给小封测厂自行封测也就是黑片。
另外,固态一直通电不会对冷数据掉速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是三个分区对吧?三星正片只有拆机,三星不对外出售正片,只有江波龙能拿到三星晶圆自己来封测,其余的 ...

是的,其实我自己测完这个速度图,看到红色特别集中的地方我也知道,应该就是对应三个分区中有数据的地方。
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

2020年12月买的,还不到1年,就挂了。我都不敢用了。我自己换了个金士顿的480g。。。。太坑了。
本来我想手艺人手工做的盘一定是稳妥可靠的,绝对要比大厂的品控要好,片子要良心。唉,心塞。算了,看这样子,我返过去估计又是无用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我自己测完这个速度图,看到红色特别集中的地方我也知道,应该就是对应三个分区中有数据的地方 ...

我也和你买的的一样,240G的,三星拆机件,前段时间电脑经常蓝屏,以为电脑的问题,换了硬盘,好了,然后SSD开卡,跑圈,现在可以用了,不蓝屏了,不知道能用多久。速度就不要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和你买的的一样,240G的,三星拆机件,前段时间电脑经常蓝屏,以为电脑的问题,换了硬盘,好了,然后 ...

心塞不,兄弟,当初我也是觉得固态手艺人做的盘肯定是非常完美的。结果却是这个样子。还说是三星的企业级片子。简直了。

网友F:
路过,看看。谢谢

冷数据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过,看看。谢谢

冷数据掉速

记得宣传一下,不要买我这种盘,坑人不说,还掉信誉呀。。。

网友:
大厂的研发投入、测试流程还是有用的。当然我这种干坏几块大厂盘的人,没办法了,现在认的大厂只有一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冷数据掉速,这盘不可靠

根基检测图,应该是分了3个区吧?冷数据掉速,(闪存为电荷存储方式)也就是说这 ...

我也买了敏锐数码的,正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了敏锐数码的,正在用

你最好检测一下,我也是一时兴起检测下才知道盘命不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