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摄像头 防爆 poe 300w 型号DS-2CD2135F-1S 剪线的如何接线

楼主(2021-10-31):
最近购入了两个海康摄像头。
商家摆地摊。。。

铭牌

还未敢继续拆。

那么问题来了,剪线的,如何接线那?

网友:
可以试试网上买一样的尾线,回来换上就行了,这个最简单

网友:
闲余有各种海康尾线出售

网友:
内部不应该剪线,外部可以网上找找。

网友A:
淘宝有配套的线!  话说  有4mm的半球吗?  有的想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配套的线!  话说  有4mm的半球吗?  有的想买几个!

请帮忙给个链接吧。我不知道哪种的

网友:
以前我有个海康摄像头被烧断线,后来发邮件到海康售后邮箱问线序问到的。

网友B:
这,这呢,对应就是水晶头的1236,颜色都对应的,然后独立给他12v供电就好

如果你想恢复回poe,百度上查就能查到线序,这个线序我实测过没毛病

你这个2135后缀带s,是带音频和报警的。。。这两个功能线序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这呢,对应就是水晶头的1236,颜色都对应的,然后独立给他12v供电就好

如果你想恢复回poe,百度上查就 ...

谢谢,太重要的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这呢,对应就是水晶头的1236,颜色都对应的,然后独立给他12v供电就好

如果你想恢复回poe,百度上查就 ...

谢谢,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