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360行车记录仪J511更换内置电池

楼主(2021-10-31):
车上的记录仪是19年买的,去年开始电池就不行了,就在淘宝买好电池准备开干

本想买黑色,那个时候这个型号刚上市,黑色缺货,就只能买了白色

开机,电池撑不了3分钟

开拆,背后板用塑料片撬开

撬开后里面还有三颗螺丝

开了

后背板,胶粘的

背板框架

摄像头孔径不大,有两块屏蔽罩,等下拆开看看

这里有喇叭和wifi天线

安霸ambarella的芯片

这块屏蔽罩下面不知道是什么

反面,电池接口就在这里,只要拆掉,换一块就结束了

结果,悲剧了,由于不了解这接口的结构,直接把底座给扯掉了,本来很简单的事,这下搞复杂了,这个底座也太脆弱了吧

看着做工还是可以的

原电

副厂,反正我是不相信会有900毫安

最后没办法,只能上焊接大法,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焊不上,第一次碰到,最后只能焊在了旁边的电子元件上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开机,点亮,哎,又没有理由剁手了

最后原样装回,装车测试,一切正常,这个记录仪画质还过得去,还能通过蓝牙遥控器控制拍照,不过,拍照的画质太烂了,等我下次出门自驾游时还是会换个更清晰的,这个放后面,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拍照清晰的记录仪推荐下给我,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图片呢?只看到转圈圈

网友:
现在的360不是都电容了吗,断电亮2-3分钟就灭了

网友:
细心的成功操作,恭喜了!

网友:
总觉得用法拉电容方便又安全,没有高温爆炸危险。

网友:
360的电池真不耐造,我的17年初买的,到现在已经换了两块了,平均2年多一块,不过,好拆,好换,电池便宜又好买,换了就和新的一样,其余的部件质量还是没的说。

网友:
同款,360成像还是不错的,170度超广角,角度非常宽,画面修正处理的不错,角度宽且不变形。

网友:
车不怎么开,每次熄火都听到电池电量不足提示。在想是不是要整个太阳能充电,反正都是放室外。

网友A:
还不如不要电池,电池会boom。
直接车顶灯取电,用降压板直通

网友(2023-11-09):
照片拍的真不错,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不要电池,电池会boom。
直接车顶灯取电,用降压板直通

不要电池时间会重置,后换的电池挂的更快,我之前的记录仪用了5年多,电池坏了,后换的一年一块,,,,,,

网友:
我也有一个悟空版的,电池都换3回了,这破壁机器充电也不好充,非要一直亮屏才能用充电器充

网友:
这个空间看起来很小,如果内部空间大一点,可以改用超级电容替代电池。后者外挂超级电容。我的是后视镜款的行车记录已经改超级电容了。

网友:
通病,应该是充电线路设计有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这种电池是不是到夏天就爱鼓包?

网友(2023-12-14):
我现在都是老手机安装一个记录软件来当行车记录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