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拼多多上比较火的3.5USB硬盘盒 。

楼主(2021-10-31):
目前铝合金款3.5不太好买 ,大部分是塑料的,对散热不利 。多多上有好几个款外壳高度相似,因为是三线的厂家,主控有好几种,JMS578,1153e等等。到手这款折扣后是38元。电源就不拆了,这款的配送的电源非常轻非常LOW,属于到手即扔那种,电源就不拆了。。

楼主:
硬盘盒使用了银灿Innostor IS621主控,支持SATA 3Gbps到USB 3.0,最大速率被限制在3Gbps。支持10分钟后自动休眠。下一步考虑 改造固态电容增强稳定性 。那么40不到的铝合金USB3.0硬盘盒值不值得呢(配送的电源忽略不计),各位怎么看

网友:
  喜欢 1153 主控 ……

网友A:
别看元件,看U口、SATA口,里面有镀金的就不错,否则就是很容易接触不良的东西。

网友:
jms578性能更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看元件,看U口、SATA口,里面有镀金的就不错,否则就是很容易接触不良的东西。 ...

还想要镀金,只要不是劣质接插件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前几天坛子里看见坛友发帖说,市面硬盘盒容易坏硬盘。

网友:
对拼多多越来越有好感了。

网友:
PDD 还卖酒呢

网友C:
外置电源还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硬盘损坏都是电源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想要镀金,只要不是劣质接插件就谢天谢地了

赞同,遇到无良商家给你铁镀铜,搞得我现在买插排或带电线的东西都拿磁铁吸吸看,遇到铝镀铜就只能刀片辨别了。

网友D:
还是18块的H1硬盘盒好用,加个12V就能用于3.5的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想要镀金,只要不是劣质接插件就谢天谢地了

建议拆掉开关,直通

网友E:
这个开关绝对是硬盘杀手,极易接触不良造成电压不稳,不知道这个开关是不是直通12V到硬盘的?要买就买那种电子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开关绝对是硬盘杀手,极易接触不良造成电压不稳,不知道这个开关是不是直通12V到硬盘的?要买就买那种 ...

有一定道理 。不过我不打算去经常掰动它 ,一直常开。

网友:
做工用料是相当不错了,

网友:
看大佬的帖子换了个华为欧陆通代工(可能)的12V-2A电源,目前用着还可以。希捷4T紫盘,200M/s左右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置电源还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硬盘损坏都是电源惹的祸

12v电源自己找一个笔记本电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18块的H1硬盘盒好用,加个12V就能用于3.5的盘了。

9.9元的易驱线就行

网友:
3.5寸的盒子重点看电源适配器,这种三无产品容易把硬盘高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