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帮忙看看这板子上的是什么元件谢谢!可控硅?三极管?

楼主(2021-10-31):
压缩机上面的控制板,Q1-Q6烧焦了想要更换,具体是什么不太清楚,只估计是可控硅或者功率三极管之类的,按照上面标注的型号比如DC31AJ查不到,这个标注的DC31AJ应该不是型号,大家有没有在行的指点一下,能告知具体型号或者代换的型号最好,谢谢!

网友:
搜8445场效应管

搜8445场效应管

网友A:
FDD8445,40V50A MOS管,你查错型号了

网友:
是场效应管

网友:
仙童FDD8445  功率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DD8445,40V50A MOS管,你查错型号了

只要是FDD8445,不分PN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FDD8445,不分PN通用的吗?

这个是N沟道的

楼主:
谢谢!看图片3根输出线(三相电)六个管子,感觉好像是两个两个一组配对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图片3根输出线(三相电)六个管子,感觉好像是两个两个一组配对来用? ...

应该是两并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两并输出。

都是正负跨接不是并联,三个MOS是无法控制三线无刷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正负跨接不是并联,三个MOS是无法控制三线无刷电机的。

每相两个并联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相两个并联不对吗?

是串联,就是一块高压电调,或者说一块变频板!

楼主:
谢谢大家,先去买几个管子回来换上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