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迭影JM-107强光手电两节18650电池并联的拆解

楼主(2021-10-31):
这个手电是几年前在某宝买的,请看高清大图

楼主:
手电本人买过好多个,丢的丢,坏的坏,最贵的就剩这个了,
今天下班回家 ,手电没电了 换电池准备充电 换上发现灯不亮了,插充电器,充电器也没变灯,应该是开路了。 于是就动手开始拆解娜姐电池
下面是电池果照

楼主:
手电本人买过好多个,丢的丢,坏的坏,最贵的就剩这个了,
今天下班回家 ,手电没电了 换电池准备充电 换上发现灯不亮了,插充电器,充电器也没变灯,应该是开路了。 于是就动手开始拆解娜姐电池
下面是电池果照
楼上的字呢?

楼主:
楼下准备上表测量,话说ut202钳表不是太好用

楼主:
一直没干活没闲死的电池电压1v都不到了

楼主:
一直干活电池的负极,上面又点焊痕迹 那部分不知道是不是腐蚀掉了

楼主:
中间绝缘的片片

楼主:
这个是还能用的电池

楼主:
这个是那节饿死的电池  生锈应该是漏液腐蚀了吧

楼主:
某宝现在的宣传, 没拆解之前还很好奇他怎么加均衡充电呢  拆开之后 发现厂家操作真是厉害,两节18650电池正负极用了纸片绝缘。两节电池的负极直接镍带点到了一块。

楼主:
总结一下:

      网购的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盲目相信商家的宣传,也不要去相信便宜没好货,选贵的就没问题我就是那个选贵的 销量好的

楼主:
最后想问下大家 这个所谓的手电灯珠可以长时间两节18650串联使用吗?

网友A:
做一节假电池,和好的串联起来,
把好的拆开成两个单节,用一个,备用一个,时刻都有一节备用电池,也不怕两节并联出现问题时,出现一节饿死的情况了。
我的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两节并联的 直接无视 ,属于脑残产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节并联的 直接无视 ,属于脑残产品  ……

完全赞成

网友C:
竟然要这么贵,我都是买9.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节假电池,和好的串联起来,
把好的拆开成两个单节,用一个,备用一个,时刻都有一节备用电池,也不怕 ...

我那节已经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节并联的 直接无视 ,属于脑残产品  ……

以前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买的时候没有多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要这么贵,我都是买9.9包邮

现在同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