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BMPC4K做条带电量显示的电源线

楼主(2021-10-31):
  前几天给BMPC4K做了个外置供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471-1-1.html,不过因为空间限制没做电量显示,这样电用了多少还有多少电都不知道。不过这个问题在设计时已经考虑过,解决方法是把电量显示做在电源线上,今天休班正好买的配件也送到了,把它给整出来。核心就是下面这个东东,USB测试检测仪,PDD不到15大洋拿下。

  支持输入电压5~20V,可以显示电压、电流、时间和用电量,正好是我需要的。

  先剥去衣服,拆掉USB插头和母座,焊上线测试12V左右电压工作正常,有个小问题就是四周漏光严重,比中间的字还亮。

  找块醋酸胶布、中间按显示区域大小开个方孔,贴好后剪去多余部分,通电测试基本不漏光了。

  因为XT30母座是埋入式设计,插头插好后可以握持的部分太短使不上劲,拨的时候非常费劲,3D打印了个外壳,加大插头长度,插拨轻松多了。5.5电源插头是直头的,切掉外壳自己打印个弯头外壳装上搞定。USB测试仪进出线口原来都是USB-A口那么大的方洞,3D打印过线孔搞定。

  接好测试,电压、电流、使用时间、用电量一目了然,使用时电源可以放到相机包里挂在三脚架下当配重,电量显示就在电影机旁边,方便随时查看。需要手持拍摄时就直接用内置电池,也能用快一个小时呢,多数情况下足够用了。

  最后和电源合个影,整套线体积尚可。

网友A:
stc+ina226直接做一个也行,更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ina226直接做一个也行,更精准

时间成本不合适,设计、编程、打板、做外壳,没一周业余时间搞不定,还是这个简单,一天搞定。当然最主要是STC单片机编程我不会,我只会用PIC还只会用汇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成本不合适,设计、编程、打板、做外壳,没一周业余时间搞不定,还是这个简单,一天搞定。当然最主要 ...

我也不会51,我说51只是成本低,要我自己做我就选esp8266,esp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会51,我说51只是成本低,要我自己做我就选esp8266,esp32了

那是不是可以做成远程查看使用数据的

网友B:
剪断电源线,各接一个USB母座和插座,是不是更快?

网友C:
这个表我用原装快充头和原装快充线对手机进行充电,手机充电显示快充,一旦充电头插上这个检测仪后再连接手机,就变成了普通充电了。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1-12-24):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我用原装快充头和原装快充线对手机进行充电,手机充电显示快充,一旦充电头插上这个检测仪后再连接手 ...

这个因为我到手就拆了,没用它测过手机充电电流什么的,所以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断电源线,各接一个USB母座和插座,是不是更快?

怕万一不小心插上线给手机或其它设备就HAPPY了。另外USB口也太松,容易使用中因拉扯接触不良或直接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