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刷电机制作手持电磨

楼主(2021-10-31):
前段时间改装了个无刷电机,主要原因是电机够小,改装的目的就是加大扭力(前面有帖子)。
所以,那就放图吧。

用螺丝把电机固定到这个电机支架上去。

装好的样子,中间的白色圆环是止退环,也是定位用的。

舵机信号发生器用的电位器,黄色的是下图这个。

组装好后就是这样的了,转起来扭矩确实挺大的,只是万用夹头精度太差,有噪音。

整个手持电磨很小,很轻,夹头不给力。
内径20mm的pvc管。

网友:
 不错,挺高级的玩具。

网友:
至少不会去买那种万用夹头。

网友A:
驱动板好小巧能私信地址吗谢谢!

网友:
弄个金属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好小巧能私信地址吗谢谢!

电调吗,用的穿越机电调,没有购买链接的。那个信号发生器是这个电路。

网友B:
买了美耐特,DIY的电磨一边凉快去了

电磨功率不比太大,美耐特也就280电机,18W照样削磨陶瓷,金属,关键是配合金刚砂磨头,其他红刚玉、碳化硅都是弱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美耐特,DIY的电磨一边凉快去了

电磨功率不比太大,美耐特也就280电机,18W照样削磨陶瓷,金属,关键 ...

自己做的电磨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电磨不好用??

暴力385电机,虽然功率很大,但是体积大了手感不好,磨小东西效果和成品机差不多,磨大东西不如大电磨(450W一品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385电机,虽然功率很大,但是体积大了手感不好,磨小东西效果和成品机差不多,磨大东西不如大电磨(4 ...

帖子里的无刷电机是1406电机   用的内径21mm PVC管 体积够小吧

网友C:
直驱容易把铜轴套磨掉,,估计滚珠轴承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驱容易把铜轴套磨掉,,估计滚珠轴承好点·。

电机吗,里面有2颗滚珠轴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