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有会修小车的大神么,抖动无力发动机故障灯亮,给分析下什么问题

楼主(2021-10-31):
以最详细方式描述一下,   不知要怎么拍 视频图片 会有效果, 所以还是文字描述

车型 现代I30自动档舒享型

一周前 发动机故障灯亮,  车开起来没任何异常,  去检测 报的是 P2096 燃油系统过稀(1排) ,  清除故障灯后 继续用

直到昨晚下晚回家, 发动机故障灯开始亮了, 是一闪一闪的,  差不多到家 故障灯又不亮了.  这期间 车开着 也没任何异常.

今早准备去上班, 打着车, 然后 发动机开始很明显的抖动.  过一会 抖动就缓下来, 不怎么抖,  故障灯又开始闪了,  挂D档,   又会抖动得利害, 且动力很差, 好难前进.
回空档,只踩油门  这样就没怎么抖的..  开车头盖,    手按在发动机盖上,  怠速状态 还是能感觉到隔几秒 就轻抖一下.   不敢开了, 车留在家里.    换电动车 先去上班,快迟到了..

会是 发动机缺缸工作吗?  某一缸的  火花塞不工作?  点火线圈 没点火?     喷油嘴 问题?  才有之前的燃油系统过稀问题?

网友A:
抖动 动力差,大概率是1缺缸 2缸压不足,如果是缺缸,就1喷油 2点火、想到之前报燃油过稀的话,那就是喷油嘴堵了,因为现在用的博世ECU,如果是会点火会报 X缸失火,还有这个车是喷油打在进气崎道上,不是缸内直喷,所以可以拆喷油嘴和火花塞,打火看看喷油嘴雾化跟火花塞点火的情况

网友:
发动机故障没有很全的工具和经验常识还是不搞的好,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 动力差,大概率是1缺缸 2缸压不足,如果是缺缸,就1喷油 2点火、想到之前报燃油过稀的话,那就是喷油 ...

打火看看喷油嘴雾化跟火花塞点火的情况

是只需 拆可疑的火花塞 就可以将火花塞搭铁测试点火吗,

那其它缸的 火花塞要不要拆掉,   或者 火花塞帽要拔掉吗

网友:
买个 OBD  查看故障码  如果 提示高压  跟进高压包,高压包可以随意调位置,如果是4位一体的,要一整套更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火看看喷油嘴雾化跟火花塞点火的情况

是只需 拆可疑的火花塞 就可以将火花塞搭铁测试点火吗,

现代的车好修,可以把4个火花塞都拆出来,然后打火,看每个火花塞点火情况,如果都正常,那就把喷油嘴都拔出来,打火看看喷油情况,需要较强动手能力,普通人建议去维修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的车好修,可以把4个火花塞都拆出来,然后打火,看每个火花塞点火情况,如果都正常,那就把喷油嘴都 ...

这个没问题,还是有这部份的动手能力的,    修2轮出身的,  只是搞个火花塞,喷油嘴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还是有这部份的动手能力的,    修2轮出身的,  只是搞个火花塞,喷油嘴还是可以的.  ...

修12轮出身的表示有点困难

网友:
一电,二油,三压力,慢慢来查

网友B:
你们都不负责任啊 没提醒下楼主注意安全 如果火花塞拆出来 启动发动机看点火情况 此时喷油嘴还在喷油 容易从火花塞口喷出混合气 遇到火花塞点火 容易爆燃 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员修理

网友:
对调高压线(包)、火花塞、喷油嘴来确定是电还是油的问题,然后解决。,就得进厂了。

网友C:
以给你粗步的故障码了,稀!!!!
为什么只报个稀呢?设备不是专用的?还是属于无法报故障的原件?突然的?那是不是燃油泵?恒压阀?进气算路漏进空气?
我的想法,你想自己搞就要去找工具!
故障码都报出来吧

网友:
先拆出火花塞看是哪个缸的问题,火花塞的状态会明显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不负责任啊 没提醒下楼主注意安全 如果火花塞拆出来 启动发动机看点火情况 此时喷油嘴还在喷油 容易 ...

放心吧, 这方面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给你粗步的故障码了,稀!!!!
为什么只报个稀呢?设备不是专用的?还是属于无法报故障的原件?突然的 ...

P2096 燃油系统过稀(1排)  , 你说的都有可能, 先找简单的,最有可能性的检查看看先...
出现抖动现像, 像缺缸, 更像某一个喷油嘴堵了,    如果是 燃油泵 问题, 应该是会出现熄火现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2096 燃油系统过稀(1排)  , 你说的都有可能, 先找简单的,最有可能性的检查看看先...
出现抖动现像, 像缺 ...

就换个氧传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2096 燃油系统过稀(1排)  , 你说的都有可能, 先找简单的,最有可能性的检查看看先...
出现抖动现像, 像缺 ...

换喷嘴位置,看故障清掉后是否变化,你怎么知道1排?找个新点的仪器查故障码,或从原厂手册里看故障码意思

网友D:
你这应该不会是加了劣质油导致的吧?上次在路边上加了一次油,导致车子加油不畅,检查有失火情况,后来换了一箱油开了一段时间才好

网友:
当时也是发动机报警,好像是排放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应该不会是加了劣质油导致的吧?上次在路边上加了一次油,导致车子加油不畅,检查有失火情况,后来换了 ...

加了200元油, 走了大约100公里后 才开始出现这故障的,   也有怀疑,  可是 走了100公里才故障, 又觉得不是油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