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师傅们关于大有5733电动扳手的问题

楼主(2021-11-01):
买这台大有5733有3年了,一直是得力干将,但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转一下就停机的问题,然后扭动一下电池就可以转了,后来我直接拿橡皮圈把机器和电池绑住,情况好一点了,但还是会出现转一下就停,按开关没反应,扭动一下电池就好了,今天越来越频繁,我把机器拆出来看,也没看出个所以然,线路都没问题,然后就装上去,装好后更坏了,按下开关转3秒就停了,再按没反应,重新插拔一下电池,按开关又是转3秒就停,再按没反应,后来我找来一个一样的机器和电池,测试后得知是机器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控制板出问题了,维修不便宜啊。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电池上的镍片是否有脱焊的情况,我以前有块电池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查是电池的镍片,有一点脱落是那种似脱又没完全脱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电池上的镍片是否有脱焊的情况,我以前有块电池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查是电池的镍片,有一 ...

电池拆出来检查过了,没问题,也拿一样的电池来试过了,确定是机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拆出来检查过了,没问题,也拿一样的电池来试过了,确定是机器问题 ...

那你中奖了,八成控制板问题。大有控制板不便宜。

网友B:
如果每次转一下就停,电池在别的机子上使用正常,极大可能是协议问题,可以试下大有20V机器和电池之间用导线连接,就会出现按开关转下就停现象。

要先排除是不是接触不良,“扭动一下电池就好了”,貌似接触不良现象,电池拆开,把触点夹紧一点看看,看看有没有脱焊

网友B:
据说可以换成威克士的电路板,不确定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每次转一下就停,电池在别的机子上使用正常,极大可能是协议问题,可以试下大有20V机器和电池之间用导 ...

谢谢朋友,下午机器已经修好了,偶然发现控制板上有一根线断了,这根线就是连接电池的协议线,刮开控制板上的黑胶,锡焊,旁边早已断线的照明灯也顺带焊上,一切就正常了。。所以,协议不对按开关转三秒就停,之前偶尔停机是接触不好,拆机后就彻底断了,但外观是看不出断的,因为线埋在黑胶里面,扯一下才发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可以换成威克士的电路板,不确定行不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电池上的镍片是否有脱焊的情况,我以前有块电池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查是电池的镍片,有一 ...

之前12V的大有冲击批就出现过电池镍片断裂,所以我检查过了,带冲击的东西都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从故障可以看出就是协议没有了,就像拿别的电池给大有用一样的反应,按一下转一下就自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