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马电动车突然打不着火,大概会是哪些方面的故障导致的呢?

楼主(2021-11-01):
立马的电动车,车子突然打不着,大概会是哪些方面的故障导致的呢?
之前出现过一次,然后我左右来回扭动钥匙好几次,就好了。
最近出现这种情况是一个中午正常骑行结束之后,左扭钥匙正常关掉车子。再次打火,车子没有反应,仪表没有亮。之后推车几公里,再次尝试打火,又踏马打着了,后面又出现这种故障。求大佬告知下,该从哪方面下手解决,谢谢

网友:
一般是电门锁接触不好吧

网友:
钥匙锁孔那也是开关,里面接触不良,所以不通电。面板也没显示,我的摩托也有这故障,换了就好。

网友:
把扭钥匙的锁孔拆下来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电动车打火问题就大了。

网友:
油门线接触不良也可能,尤其接口进水了我就碰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电车叫通电,油车才叫打火,电车打火,那问题就大了,

网友:
如果仪表也不亮,应该是电门接触不良

网友:
电动车打火就废了

网友:
大概率是车锁的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