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r882n v3硬改64MB内存&拆机

楼主(2021-11-01):
别人给的,一直拿来中继邻居WiFi用,内存太小,进系统有时会卡一下。tp9343芯片,系统倒是可以,不想刷其他固件了,所以硬改一下内存吧。内存是 HY5DU121622DTP-D43
中途很麻烦,不上图了,搞人心态,半个小时的事硬是花了几个小时,反复好几次开机灯全亮,虚焊内存颗粒,热风枪吹飞了元件,又损坏几个焊盘,真的很麻烦,劝各位一定要贴茶色胶带在主板上防止热风吹跑元器件

这是有线测速

3.0和2.0区别就是系统换了,原来的老版本VxWorks变新了,2.0比1.0多了个装杯按键——一键增强,可以看图片。wr882n系列一直都信号好,所以这个才有机会出到3.0版本,但是价格高了,所以没有wr886n这么广泛地抢占市场。但是这个确实是不错,尤其是中继方面
各位打赏一点意思意思呗

网友:
我有个886,觉得不好用了,换了华为的AX3 PRO,感觉好点,

网友A:
老版本的 886 才有PA.

这几年新版本的 连DRAM 都没了.

好在 SOC内置 的是16MB而不是8MB.小家庭凑合用吧.

网友B:
装杯按键是什么东东

网友C:
64MB内存 型号说一下啊,单独买的还是内存条上拆的? 换时要注意什么,分享下

网友D:
应该是tp9343的芯片吧?小流量随便用用还是可以的。@听学 64M的内存一般是拆机的ddr内存条上拆的,需要16bit的条子。另外闪存也要换掉,推荐用16M的,至少8M起步。换的时候先换内存,换好后能开机,再把新的flash写入breed后,焊到路由器上,最后进入breed刷入固件。breed相于对电脑,就是引导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tp9343的芯片吧?小流量随便用用还是可以的。@听学 64M的内存一般是拆机的ddr内存条上拆的,需要16bi ...

这个怎么说,我觉得系统还不错,不想刷其他的,第三方固件很多功能用不上,况且有时候也不大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杯按键是什么东东

一键增强信号,也叫turbo按键

网友E:
这种tsop芯片好搞吧,不用贴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MB内存 型号说一下啊,单独买的还是内存条上拆的? 换时要注意什么,分享下 ...

HY5DU121622DTP-D43这个型号,听取建议修改了文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 886 才有PA.

这几年新版本的 连DRAM 都没了.

没有,886n我看了拆机图,没有功放只有收发开关,官网上可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键增强信号,也叫turbo按键

原来如此

网友:
这机器手上还有个,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tsop芯片好搞吧,不用贴胶带

热风枪会吹跑电容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热风枪会吹跑电容电阻

注意风速和风向,温度不要太高就不会吹跑了

网友F:
换这个有什么注意的吗?我换过的都不好用,以前有个TP单天线,自己试着换了个,片是显卡拆的,三星32M16位,应该是符合要求的,换上了就不启动了,后来换回原来的片就好了,现在又换了个水星单天线的,贴上三星32的之后开机亮一次全灯,熄灭后就没反应了,加焊也没用,然后又换了个hunix的8M的片,跟原机配置一样,也是亮一次全灯后熄灭,最后把原机的换回去,我擦,连原机的也不起动了,都是亮一次全灯后熄灭,是我做的不对还是东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这个有什么注意的吗?我换过的都不好用,以前有个TP单天线,自己试着换了个,片是显卡拆的,三星32M16位 ...

周边元器件被不小心弄掉就会这样,内存这种多引脚的东西要拖锡过几遍防止虚焊,只是一遍是很难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886n我看了拆机图,没有功放只有收发开关,官网上可以查

楼主你的这个就有 PA+LNA啊。

V2以后 的就缩水取消P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风速和风向,温度不要太高就不会吹跑了

TP-LINK的焊锡都是高温锡,风枪实在没办法,风力已经最小了,除非专业一些的设备,不然还是乖乖做好防护

网友:
换多了,都是直接换的,边上没有加保护,上风枪就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