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吉尼举升车动作延迟,更换控制板后故障消失,不知道是控制板哪里问题?

楼主(2021-11-01):
我单位的一台吉尼举升车故障,当动操作杆时,动作要延迟几秒才开始动作,操作杆回中后,动作停止,对应信号灯要延时亮几秒才熄灭。还有就是下一个动作也只能在信号灯熄灭后才能操作。
更换控制板后故障消失,因此就是控制板故障,不知道是控制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
折开上图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这个板子先清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先清洗下。

清洗后故障依旧!

网友:
能补焊的补一下。用表都试试,我的能力看来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