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容量超过240g以后4k性能下降的问题

楼主(2021-11-01):
大佬们,众所周知2281贴满512g闪存后4k速度很感人,这个是固件原因吗?假如我用一个360g的固件配置,贴满384g闪存,把容量手动修改成240g,这样4k性能还会下降吗?这个性能下降是和固件还是总闪存容量还是实际可用容量有关?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主控能力就那样 SF2281都10几年了。。 240G性能最佳 300G略微下降  512G就不好看了

网友:
多看看官方技术档和老站大神们的分析就明白了,SF2281内置64MBSRAM,在容量=256GB时刚好用完,再大就需要让出老数据存入新数据,虽然ram腾挪的速度比flash快多了但是奈何2281主控算力不够造成延迟,同理ps3111内置32MBdram,过了128GB也会性能折损,好在3111架构新,不至于尿崩。。。

网友:
SF主控在256G容量之内4K速度可以跑到最快,512G的时候4K读写就都只剩20M,16贴8H2H也难逃4K只有20M的命运

网友:
那么各位大神,SF2582也一样命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