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实践了一下用打气筒给汽车轮胎打气,比想象中的快

楼主(2021-11-01):
前些天看大家讨论很热烈: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650-1-1.html,刚好车子两个前轮胎气压降到了接近1.9,胎压监测有时会报警,补点气吧。选购了一款老式全铁材质的跨越牌打气筒,20多块钱,还付送了两个皮碗和出气管(领3元优惠券购买),看起来用个5年8年的是没问题。根据大家的经验,轮胎规格:215/60R16 95H,B柱上的建议胎压是前2.1后2.0,打了50下,测胎压,直接干到2.5Bar了,打着没感觉啊,看来是自己的肾好的原因,放气到2.3搞定,我喜欢比建议的略高些,这样不用经常补气,外面修理店一般习惯性直接给你充到2.5,这样好处是跑起来省油,但是车子有点硬邦邦的感觉,避震会差一些。另一只轮胎打了近30下,测量气压刚好到2.3。总体接近大家说的打10下0.1Bar。另外建议大家打气的时候可以多打一点,气压高了就放点气,这样效率高,打一次就好。

网友:
打是能打就是稍微有点累人,尤其长期没打气的情况下,要打足还是得费点劲

网友:
10下基本上是0.1PA,还可以锻炼身体。

网友A:
这种老式的打气很费力,新型的就一直管的那种打的轻松多了,我一直这么补气的

网友B:
单位错了,1mpa10公斤,0.1mpa接近一公斤压力,轿车一般也就2.3-2.4公斤,

网友C:
我这里附近熟点的都免费补气,测量气压,买一个电动的应急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附近熟点的都免费补气,测量气压,买一个电动的应急就是了

比电动的好,电动的要开机盖,电线长

网友:
气温变化5摄氏度,调整胎压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式的打气很费力,新型的就一直管的那种打的轻松多了,我一直这么补气的 ...

我怎么记得这种带加压的才省力,那种只有一根直管的才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错了,1mpa10公斤,0.1mpa接近一公斤压力,轿车一般也就2.3-2.4公斤,

严格来说,应该是bar,当然,bar和公斤基本相等。1bar=0.1Mpa

网友:
身体力行,实践出真知

网友:
今年过秋,三轮车没气了,去充气,两块钱一个轮,不过也好过用打气筒打了,三轮车要打到3还多,打气筒打能累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电动的好,电动的要开机盖,电线长

一般都是插点烟器的,也有无线的,不过只适合补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记得这种带加压的才省力,那种只有一根直管的才费劲?

是内置加压的那种,你说的那种是更老了

网友:
在我用坏两个电动充气泵之后,也买了一个欧奈打气筒,没有楼主这个快,基本50次,气压只能0.2-0.25mpa。作为平时补气还是不错的,要是突发情况就很难把气压补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记得这种带加压的才省力,那种只有一根直管的才费劲?

我也这么认为的,这个气缸有一个单向阀。

网友:
楼主试试从0打到2.3需要打多少下?

网友:
撸主用的这种是增加型的,也称高压打气筒,老式的那种直筒的打起来才累...

网友E:
打气筒给配了哪几种气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气筒给配了哪几种气嘴?

有附送英式气嘴,适合90年代的老式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