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再拆个中兴方案的4G随身Wifi

楼主(2021-11-01):
购于某宝,收单礼金减2元,淘宝币抵扣0.84,实际到手25.16

1、以下为所有收到的东西,usb灯、usb插头、充电仓

主机包装比较简陋,没有说明书,那么我该联系谁来充值呢

2、开拆,只有两颗螺丝,其他卡扣,主天线再顶端,附天线有触点,但是竟然没有在壳体上粘上天线

3、主板正面,左上角印刷的wifi天线,左下角副4G天线,右边主4G天线,中间屏蔽罩开通为状态灯

4、主板背面,中间屏蔽罩开孔为复位键,方案为LM321

5、wifi芯片 SV6158

6、电源管理? 中兴的ZX234230A

7、天线功放,OM8443-20

8、背面sim卡槽位置,上面是esim卡,中间那颗小的为中兴PMU的ZX234297

9、主控芯片ZX297520V3,右小角6脚芯片应该是控制sim卡切换的

10、SPI存储芯片25M4AA,固件放在这里,话说这个设备没有内存么?

11、最后看一下主界面,没有切换sim卡的菜单,没有搞头了,散会

网友A:
贵了,我又撸了带chongdian充电仓的,带充电仓才17元包邮,期待不翻车。

网友B:
我的在高级设置的其他里面了,不过我的把esim卡拆废了

网友:
内存一般是主控cpu集成的,跟手机一样,直接封装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在高级设置的其他里面了,不过我的把esim卡拆废了

这款没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了,我又撸了带chongdian充电仓的,带充电仓才17元包邮,期待不翻车。

0点抢的?没有安卓系统的,都不好玩

网友C:
楼主这个免插卡是什么意思?不是有SIM卡槽吗?
不插卡怎么接收4G信号?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免插卡是什么意思?不是有SIM卡槽吗?
不插卡怎么接收4G信号?
不懂

免插卡指的是把sim卡以eim卡的方式集成在板子里了,你自己不用插卡(或者插了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免插卡是什么意思?不是有SIM卡槽吗?
不插卡怎么接收4G信号?
不懂

这款产品都是内置esim卡,需要按照提示激活,最低包月费用79,非常不划算,所以坛友都在破解使用外置卡

网友:
话说撸回来 干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0点抢的?没有安卓系统的,都不好玩

看了评论图,和楼主这款一摸一样,看来也是中兴的,还好有个充电仓也还行。

网友:
理论上 esim和sim应该是pin对pin的 是不是可以考虑吹掉esim 然后飞线sim座到esim的焊盘上?

网友:
这个比较废柴   拆esim都不太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产品都是内置esim卡,需要按照提示激活,最低包月费用79,非常不划算,所以坛友都在破解使用外置卡 ...

原来是这样,前段时间我也在看是不是买这个,还好没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在高级设置的其他里面了,不过我的把esim卡拆废了

能否pm个购买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否pm个购买链接

下架了,这款没法折腾,不是安卓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架了,这款没法折腾,不是安卓的系统

俄毛子19年的网站有类似型号4G dongle MF79 MF833X之类的,有固件下载,就是不知道WIFI芯片是否一样。MF903是带移动电源的,芯片一致。
https://easy-firmware.com/index. ... folder&id=31227

网友:
参数
ZX297520V3
FDD LTE          B1/B3/B5/B8
TDD LTE          B38/B39/B40/B41
TD-SCDMA     B34/B39
WCDMA          B1/B5/B8                    B4/B7/B20/B28ab
Peak rate        LTE                 download:100.8Mbps, upload:51.0Mbps (Category 4)
TD-SCDMA    download:4.2Mbps, upload: 2.2Mbps
WCDMA         download:42Mbps, upload: 5.76Mbp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在高级设置的其他里面了,不过我的把esim卡拆废了

有管理员密码吗,我试过好多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管理员密码吗,我试过好多都是错的

说明书上只有两个密码admin和superpassword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