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台简单实用的小台锯

楼主(2021-11-01):
        根据需要做了一个小台锯,材料用的是一个小电箱,还有一个电箱的上盖改造成台锯的主机箱,台锯的总成用一铝块用车床车的。传动装置用的是同步带轮,本着简单实用为出发点,小台锯采用的是
推台式的方法,用靠山夹住主要切割的木板直接推台面就可以切割了,推台的下面采用的是可逆式滑轨,优点是简单安全可靠,方便准确。还有增加了锯片升降功能,我做的也很简单,把台锯的总成和小电机安装在一块板上一边用折页固定,另一边用螺丝固定,把板子抬高一定的角度,用螺栓固定,可以加工一些要求深度的工件。机箱尺寸为280*170*120,面板尺寸为340*280,传动装置同步轮大轮直径34mm,小轮直径19mm,同步带80xl。电机采用的是895小电机,功率12v时288w,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12v10a。安装完毕式机正常。切割12mm的地板毫无压力。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使用同步轮的话,电机不是滚珠轴承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使用同步轮的话,电机不是滚珠轴承可以吗?

可以,就是耐久性应该差一点.

网友:
带着推台

不错!

网友B:
后面几张图怎么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使用同步轮的话,电机不是滚珠轴承可以吗?

不是滚珠轴承就是含油轴承的,对于横拉力没有影响,只要不缺油,就能保证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几张图怎么那么小

使用压缩过了。我再补几张图。

网友:
后面几张图太小了

网友C:
这种铁皮箱子会共振的吧,感觉不如用木头做。

网友D:
做的不错   材料运用得当

前面割那么大个口子是为了手伸进去调锯深吧?
其实是有办法在外面调的  无非是加个连杆
开口不利于集尘  不过不影响主要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   材料运用得当

前面割那么大个口子是为了手伸进去调锯深吧?

拿到盒子时就开好了就利用了,准备找一块铁板挡住,防止在工作时灰尘外泄影响环境与身体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铁皮箱子会共振的吧,感觉不如用木头做。

开机感觉还不错,震动力不大,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