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0-30v 2ma-3a可调电源原理图,发明这个电路图的人真是个天才

楼主(2021-11-01):
如上图是一个0-30v的可调电源的原理图。
发明这个电路图的人,真是个天才。

学习成果如下,如果有不对,请指正。
运放轨到轨的因素不考虑,高低电平指的就是运放输入的正负电压。

三个TL081运放的大概作用如下:

U1:提供5v基准,输出11.2v电压
U2:电流调节
U3:电压调节

下面说说3个运放的具体情况。
U1:
=====================================

2,6腿连了D8稳压管,提供5.6v左右的电压基准
3,6腿由于运放的虚短理论,R5上也存在一个5.6v基准电压
那么6腿上,由于2个5.6v电压的叠加,最终输出11.6v的电压

U3:
======================================

2腿反向输入接地,
3腿通过P2可调电阻,上半边通过R18接入5.6v基准,下半边接入R7(0.47欧)的电流检测负压大概1.4v
最终正负电压在3腿上叠加,会有一个-1.4v~5v的输入电压
如果3腿>2腿电压,输出30v高电平,说明电流没超过3A,这时候U3不起作用
如果3腿<2腿电压,输出-5v低电平,说明电流远超3A,进入恒流模式,这时U3的输出起2个作用
作用1:通过R20拉低Q3的导通电压,Q3导通,D12的LED开始发光,指示灯提示进入恒流模式
作用2:通过D9,这时候D9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这时候输出-5v,通过D9吸入电流,拉低U2的3腿电压,这个后面再聊

U2:
======================================
3腿正向输入有2路,
1路:通过U3输出经过D9的-5v~0v限流电压
2路:通过U2输出经过P1,R8 输出倍压0-11.6v可调基准电压
2路电压进行叠加,会生成一个-5v-11.6v的正向输入参考电压
2腿反向输入通过R11,R12(27k,56k)组成一个正向放大电路,放大倍数3倍左右,输出电压大概是-5~33v
由于负电压输入最大为5v,不考虑轨到轨,最低电压最多输出-5v
1腿,5腿,通过RV1,R10进行调零,将-5v调整为0v,最终实现运放的0v最低电压输出
6腿输出电压,经过R15,输入到Q2的输入端,Q2导通,Q2导通后通过R16来推动Q4进行调整输出。

3个运放基本说完了,现在说说其他的。
Q3:这个恒流LED开关三极管,这个三极管是PNP型的,所以输入电流为负时导通。
U3输出高电平,没有进入恒流状态时,Q3输入通过R19进行上拉,电压大概30v,这时候Q3不导通
U3输出低电平-5v,进入恒流状态时,Q3输入端电流会经过R20形成负压,Q3就会导通,D12指示灯LED发光,限流电阻为R22

D9:U3输出为-5v的时候,U23腿的电压会经过D9流向U3的输出6腿,从而拉低U2的3腿输入电压。
所以说D9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U3的6腿输出为高电平,D9可以防止输出电压与U1的11.6v电压进行叠加。

Q1:Q1为关机时的C7输出滤波电容泄放电路,防止关机时C7的滤波电容放电过慢。
R13为输入上拉电阻,R14为输入下拉电阻。
R14在正常运行时为-5v,R13上大约为30v,这个时候由于下拉电阻的作用,Q1截止
当关机时,R14的-5v消失,由于大水塘输入电容的存在R13上的30v电压还继续存在,这时候相当于R14被断开,Q1导通
导通后,正电压通过D10,经过R15限流,经过Q1集电极进入发射极,经过R7流入电容C7的负极,放电完成。

关于-5v的运放负压VEE
图纸左下角是一个电荷泵的负压电路。
由D7提供一个5.6v的稳压,由变压器50hz提供一个电荷泵充电。
反复正反充电后,在R3上形成一个-5v的负点,用于运放调0v操作。

现在问题是Q2,和Q4,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放大和推动关系呢?

网友A:
tu太小了,上大图,一张不行就拍两张

网友:
这个电路我做过,自己做的pcb,运放用的ua741,效果还不错,后来有了数控电源就拆掉了。

网友B:
Q3就是驱动恒流指示灯的,与Q4没有关系,恒流是通过调节输出电压来实现的。Q2与Q4组合相当于达林顿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就是驱动恒流指示灯的,与Q4没有关系,恒流是通过调节输出电压来实现的。Q2与Q4组合相当于达林顿管 ...

是Q2和Q4,写错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u太小了,上大图,一张不行就拍两张

图被压缩了,用附件又上了一张图。貌似也压缩了,不过没这么严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被压缩了,用附件又上了一张图。貌似也压缩了,不过没这么严重。

你把图片剪切一下再上传,类似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图片剪切一下再上传,类似这样:

这次可以了,貌似真的可以看清了。

网友:
这个是用纯晶体管来分压分流?这样是不是晶体管功耗特别大?

网友D:
这个电路的设计思路是比较独特,不过,问题还是存在的,整流滤波后最高电压不能超过37V。以高电压的TL081H 为例,它的极限最高电源电压42V,其它后缀的极限电压还要低一点(TL081CP就不允许超过36V文档上写明:单电源电压大于36V,双电源电压超过±18V,会永久性损坏设备.)。现在图上的运放都工作在正滤波电压+负5V间,假如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37V,那运放的工作电压已经是极限42V了。市电电压波动,就很容易使运放的工作电压超标。
还有因为运放的输出电压是电源电压减去1.5V,加上Q2  Q4 的基射压降,所以调整管的最小压差不得小于3V。同时因为整流滤波的电压有峰值和谷底。
实际压差还要大些,或者说,压差小后,输出纹波就会增大(谷底的电压稳不住。输出也会出现低谷),除非滤波电容非常大,谷底峰值不明显。否则最低压差至少要留出5V。那么这样算下来,输出电压最高只能到32V(空载时)。然后因为变压器有内阻,在带载和空载时,整流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会有很大的变化,考虑空载时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不能超过37V。再考虑市电波动,电压升高时,对运放的耐压产生问题,变压器的电压还得降低。意味着最高输出电压也还要降低。

作为一稳压电源,一是要保证在市电电压变化时,输出不变,市电范围在220V基础上按正负10%要求是要满足的(198V-242V),同时要保证在空载和负载时,输出电压不变。至少要保证额定电流下的稳定性和纹波不能太大。

本人实测过几个工厂成品电源,在负载时的整流滤波电压约为空载时整流滤波电压的72-78%。我们先按变压器做的较好,估算负载后的整流滤波电压是空载时的80%来计算。
先按市电最高按242V估算,因为运放耐压关系,此时允许空载最高滤波电压为37V,带载后按80%估算: 带载后的整流滤波电压为29.6V,那此时最高负载输出电压约为25V。

如果变压器是按市电242V时,空载整流滤波电压不超37V精确绕制,那再粗略估算下这变压器在市电198V时,空载时的滤波电压只有30.3V。
此时再带载,那么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只有24.2V。为了满足上面提到的最小压差要求,意味着在市电电压比较低时,最高负载输出电压,只能到19V。
而实际应用时,我们总不会把元器件应用到极限下,肯定还是要留出一点余量,所以实际上,这电路是无法满足30V输出的,精确设计下变压器,输出电压用到20V还算是勉强。或者说20-30V这段不考虑稳压性能,只起限压作用还行。

如果用TL081CP,运放最高电压按36V计算,会发现能用的带载电压更低,按上面的再估算下,在198V市电时,大概只能输出15V左右带载电压。
以上计算都是粗略估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被压缩了,用附件又上了一张图。貌似也压缩了,不过没这么严重。

帮你找了个清晰的.

因为我也有个同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就是驱动恒流指示灯的,与Q4没有关系,恒流是通过调节输出电压来实现的。Q2与Q4组合相当于达林顿管 ...

准确的说恒流部分是通过d9拉低输出电压的基准进而降低输出电压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的设计思路是比较独特,不过,问题还是存在的,整流滤波后最高电压不能超过37V。以高电压的TL081H  ...

用一颗7824或者其他稳压24v的三端稳压管,给TL801供电是否可以让运放运行在安全电压范围内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一颗7824或者其他稳压24v的三端稳压管,给TL801供电是否可以让运放运行在安全电压范围内呢? ...

用三端稳压块是可以保护运放,情况会改善一点,但是运放的最高输出电压也更低了。按我上面推算,最高电压也只能在21V了。你提到用三端稳压块给运放保护。可以把给运放的稳压电压提高到33V, 加上负电压5V,让运放电源电压运行在38V。运放用TL081H (极限电压42V)或UA 741(极限电压44V)。
那样整流滤波电压可以高一点,调整管最小压差在足够的情况下(比如带载后滤波电容上能有33-35V以上),那可以满足最高30V 3A输出。
如果运放用普通的比如TL081CP(最高电压36V),那把给运放的稳压电压弄到30V(电源输出最高带载电压可以到27V左右)。

还有换用高压运放,比如 TLE2061  OPA454 等耐压70V以上的,就没问题,也可以不用对运放进行过压保护。
但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电路的变压器没有进行次级电压切换,所以在整个调压范围内,整流滤波电压不变(除了带载和空载的电压有变化)
因此如果要满足输出30V 3A。那带载后的整流滤波电压至少要35V。然后我们如果调低电压到5V,甚至更低时,输出还是3A电流,那么35-5V ,在调整管上将有30V压降,此时调整管的功耗达90W,单个三极管恐难胜任,还需要适当的散热器+风扇来处理在低电压,额定电流输出时,调整管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端稳压块是可以保护运放,情况会改善一点,但是运放的最高输出电压也更低了。按我上面推算,最高电压 ...

看来缺点还是挺多的。
最近在学习您的大作,准备改一个350-27.
学习了不少资料,我在想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整合帖子。
特别是针对辅助电源怎么接线的。
因为看了很多都不太明白,辅助电源到底是连载明纬的电容上,还是独立220v接线
或者是把辅助电源的整流桥拆了并在明纬的电容上
或者是不拆整流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缺点还是挺多的。
最近在学习您的大作,准备改一个350-27.
学习了不少资料,我在想能不能有一个完整 ...

明纬改时,辅助电源的输入,最好不要直接从220V接入,因为需要和主板上的300V直流高压同步。
而辅助电源板上的220V整流桥拆不拆都可以。可以不拆直接把辅助电源的220V接到主板上的300V直流(即明纬的大电容上),拆掉,直接把辅助电源的300V接到明纬的300V是完全同步,且如果可能,可以剪掉辅助电源上的整流桥部份,辅助电源300V滤波电容可以换小一点,体积就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纬改时,辅助电源的输入,最好不要直接从220V接入,因为需要和主板上的300V直流高压同步。
而辅助电源 ...

辅助电源的310v大电容如果直接跟明纬的300v并联的话。
辅助电源就缺失了EMI电路,辅助电源会不会干扰到明纬。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的310v大电容如果直接跟明纬的300v并联的话。
辅助电源就缺失了EMI电路,辅助电源会不会干扰到明 ...

辅助电源功率小,没什么影响的,EMI主要抑制对外界的干扰以及外界对电源的干扰,明纬的总输入中有。ATX电源中,也有个辅助电源,它的供电就直接取自主整流的全桥输出,也没有什么再针对辅助电源另加EMI。

网友(2021-12-13):
引用 网友E:
帮你找了个清晰的.

因为我也有个同款的

我也买了一套,电压最高25.7伏,输入交流24伏电源

网友:
先藏起来有空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