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眼药水小瓶子装润滑油很方便。

楼主(2021-11-01):
一般瓶子密封都不好,还有找棉签去沾。
我把一些WD40挤出来,这个瓶子还有一层盖子,拿下后,口可以更大。喷到里面。
密封很好,盖的紧。
WD40是喷的瓶,一次挤出来太多。

网友A:
有些危险,万一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危险,万一忘记了

确实,应该把原标签撕干净,再上马克笔。

网友B:
医院检验室有那种 一次性微量吸液管 好用的 耐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医院检验室有那种 一次性微量吸液管 好用的 耐油

这个好用,用一次就扔

楼主:
是的,并不放在一起的。要不再贴个大大的骷髅头??

网友:
是得去掉标签,别让大马虎当眼药水给用了。

网友C:
这瓶子装机油,不知道有没有爬油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瓶子装机油,不知道有没有爬油现象

没有,密封的好,关键是可以小量,扔了不可惜。。。

随时挤出来

楼主(2024-05-23):
超级实用,不浪费,关的严

网友:
废物利用节能降耗,倒是要注意拆除原标签,更新标签以防搞错。

楼主:
是的,用大黑笔,红笔写个标记,

而且不是放在一起的,药品有专门的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瓶子装机油,不知道有没有爬油现象

不会的,我也这么用

网友:
也可以盛在一个带针头的注射器里,用着方便但不能存太久。

网友:
可以用金银花口腔喷剂的瓶子,带导管而且可以折叠。。。。。

网友:
这种瓶子感觉容量太小。

楼主:
也有大的,这个5ML,太小了,装酒精。

网友(2024-06-22):
还是先做个显眼并且明显的标签吧。对眼睛进行润滑真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危险,万一忘记了

眼药水如果成这颜色 你敢滴?

楼主:
我早都把贴纸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