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8500电池坏了吗?

楼主(2021-11-01):
我把电蚊拍里面的电池换成18500,昨晚充了一夜的电,早上发现电蚊拍不能用。我用万用表量了电池正负极,是2.6伏。红黑线电压是0。插上220v,红黑线是1.9v,电池是1.9v。请问,各位老师,这个电池是不是坏了?

网友:
锂电池直接代换铅酸电池?估计已经废了。。。

网友:
保护板坏了

网友:
你连充电板都不用,直接当铅酸电池充没爆炸就不错了

网友A:
用锂电池直接代换铅电瓶,不改充电电路?

网友:
用铁锂吧,要不电压有点高了,你这没改充电电路直接充锂电?

网友:
铅酸电池的充电电路你充锂电池?运气不错,保护板撑不住先坏掉了,不带保护板的话电池早爆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批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锂电池直接代换铅电瓶,不改充电电路?

我要是每次锂电池用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再接到电蚊拍里面,行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是每次锂电池用手机充电器充满电,再接到电蚊拍里面,行不行呢?

充电板还得用,不然你用手机充电器直接怼电池的正负板?
除非你用4.2V的万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还得用,不然你用手机充电器直接怼电池的正负板?
除非你用4.2V的万能充。 ...

这个锂电池就是手机电池,这样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还得用,不然你用手机充电器直接怼电池的正负板?
除非你用4.2V的万能充。 ...

我家天然气灶就是用的手机电池,每次用万能充充满电,然后直接接到天然气灶,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天然气灶就是用的手机电池,每次用万能充充满电,然后直接接到天然气灶,这样可以吗 ...

有万能充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万能充就没有问题。

谢谢了,那我就把电蚊拍改成可拆卸电池,每次拿下来用万能充充电。请问,为什么万能充能给电池充电,手机充电器不能给锂电池直接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我就把电蚊拍改成可拆卸电池,每次拿下来用万能充充电。请问,为什么万能充能给电池充电,手机 ...

万能充的输出电压一般限定在4.2V,而常见的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5V,直接给锂电池充电,你是嫌它命长

网友:
改锂电,充电电路一定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充的输出电压一般限定在4.2V,而常见的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5V,直接给锂电池充电,你是嫌它命长:s ...

请问,我家电子秤就是直接改带保护板的并联的两节18650,怎么能正常工作的?之前也是铅酸电池的。电子秤电源还是之前圆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家电子秤就是直接改带保护板的并联的两节18650,怎么能正常工作的?之前也是铅酸电池的。电子秤 ...

保护板是保护锂电池的最后一道屏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也不是绝对可靠,当它失效后,你用5V直接充电,恐怕电池离boom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是保护锂电池的最后一道屏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也不是绝对可靠,当它失效后,你用5V直接充电, ...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用万能充吧,非常感谢

网友:
代换可以得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你用铅酸充电器,电池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