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OPES太阳能灯

楼主(2021-11-01):
也跟风在拼多多买了十块太阳能板,老板送多一块,

板子看来是厂里不合格的还有胶套

短路电压

短路电流

做好的架子拿不出去防盗网,又改

改好样子,和安装好了

充电电流

网友A:
好像还可以嘛,给个关键词吧。

网友B:
你这灯是鼠标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灯是鼠标改的吗

象是冲电器

网友C:
价格是多少?这个很关键

网友D:
太阳能板放到防盗窗外比较好点,有这么好的位置和阳光而且充电电流也1A以上,可以给一两万容量的聚合物电池充电了,灯光可以做大点给家里照明都行

网友E:
那一家的。这么新的电池,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可以嘛,给个关键词吧。

你要的单车板吗?拼多多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灯是鼠标改的吗

不是的,是买了成品灯换论坛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并联1.5A?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是多少?这个很关键

看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板放到防盗窗外比较好点,有这么好的位置和阳光而且充电电流也1A以上,可以给一两万容量的聚合物电池 ...

是啊!我这个不是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一家的。这么新的电池,给个链接

图片我发上来可以看看

网友G:
万用表看着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用表看着不错啊

哈!好多功能不会用量电流还是刚学的

网友:
现在多上的单车太阳能板都涨价了,原来一张只要一块多钱。现在都是三元左右,不合算了。

网友H:
不是说了不合格的板子么?不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说了不合格的板子么?不值吧

以前拼多多17块钱12张板的时候我买过两次,其实12张里面能用的也就八九张,至于寿命就不好说了,目前用了一年时间了都还正常

网友:
手工艺不错,对面楼盖起来就没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