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好像是行车记录仪的东西 没有任何按钮 插电也不录像

楼主(2021-11-01):
在修车行附近捡到一个像行车记录仪的东西,拆开与大家分享,也很想知道它是什么。

今天的主角。

一端的USB口。

中间可以断开。这是录像和镜头部分。

这是中间的5芯接口,正常的USB四芯线加一根地(与-极联通)

录像部分。一个镜头,右侧底座可粘到物体上,左侧镜头可旋转。

底座一侧的端面,TF卡槽、复位孔(里面并没有复位开关)

镜头一侧的端面。镂空设计是因为里面有麦克风。

插入电脑USB口,里面的蓝色指示灯亮。

电脑有显示:有可移动存储的设备(并没插入TF卡)。

这里面的文件。

整体外面看不到螺丝,边旋转镜头,边拔座子,开了。原来里面有个卡子。

卡子在这个位置可拔出底座。

对应的外部位置。拔出、安装都在这个位置

旋转定位卡子的配合状态。

用一字起子沿缝隙撬一下,就开了。

固定板子的两只螺丝。

拆下板子,背面。

控制芯片。

降压稳压芯片。

麦克风及LED指示灯。

板子正面(镜头一侧)的IC。

版号。

像是行车记录仪的一部分,但没有任何按钮,插入TF卡后,插电也不录像。好像还应该有显示部分,这或是其中的一个摄像头?需要插到主机上才能用?现在也有这种行车记录仪在买,需要APP手机配合,这个也没有无线传输电路啊?不得其解。欢迎大神赐教。
谢谢围观!

网友:
  这是配合安卓中控机使用的记录仪,USB接口插在大屏机的USB母口里面,然后在安卓机里面安装可移动磁盘的APK,进入应用就可以看到预览画面了。

网友A:
里面的文件能分享下吗?找这样的行车记录仪的app找了好久了

网友:
USB转接成micro可以连手机,手机安装里面的APP就可以用手机看实时记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文件能分享下吗?找这样的行车记录仪的app找了好久了

网友:
APP款连手机或中控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