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为什么NE555方波设计有误差

楼主(2021-11-01):
参数如图, 电路焊接也是如上图,
电容使用的是NPO电容,精度在5%,
电阻精度在1%,

经电桥测量, R1 = 390.4R
R2 = 4.71K
C = 996.6pf

为什么实际方波才 114kHz, 与设计偏差 36kHz

网友A:
把参数减小看频率有没有变化

网友B:
电容误差太大了呗,你自己量下容量在不在1N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误差太大了呗,你自己量下容量在不在1NF

电容用电桥测量了, 996.5pf,  这种小儿科的问题,我不会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参数减小看频率有没有变化

会变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 NE555 的问题

网友C:
555本身误差就很大,要求高精度就不要用!

网友D:
555的内部也有分压电阻,可能是其离散性大了。
另外过百K的频率,电路板的走线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也要开始有点影响了。这个可以在最靠近芯片电源脚的地方加退藕电容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5的内部也有分压电阻,可能是其离散性大了。
另外过百K的频率,电路板的走线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也要开始 ...

加了,还是一样,我在3脚也加了上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本身误差就很大,要求高精度就不要用!

但是误差也太大了吧,我在想是不是我买的芯片,有问题,我把那个批次的,都测试了,都是同样的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误差也太大了吧,我在想是不是我买的芯片,有问题,我把那个批次的,都测试了,都是同样的频率 ...

可以直接调RC到所需的频率,至于RC的值就不用太计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调RC到所需的频率,至于RC的值就不用太计较!

只是不太明白, 低频的都能很准,高频越高误差越大, 电阻电容,我都是用精度较好的,但是偏差在哪里了,我一直找不到,电容已经全部替换成NPO 了

网友:
你买的是山寨仿造芯片,不是原厂的。

网友:
搞双面板 GND走另一面

网友:
确实。555本就不是精密器件,搭成方波振荡器实际输出频率相比估算值要低,外围用再精密的阻容元件都没用,布线、供电电压等都会影响其输出频率的改变。所以实际必须稳压供电并调节RC以达到估算值。

网友:
只能说电压不一样频率不一样,rc充放电频率跟电源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