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餐厅音量控制方案-有点小崩溃。

楼主(2021-11-01):
我是一家餐饮公司的运维IT,是这样的,我们家餐厅用的背景音乐,是定阻的吸顶喇叭。
我们一家店的喇叭安装数量一般在12个以内,老板有要求,每个吸顶喇叭要能独立控制音量。

之前我是在机柜安装86旋钮,每个喇叭编号,来独立控制每个喇叭音量大小。

每个喇叭独立一个编号。

机柜安装独立86音量控制面板。

但:
1,餐厅工作人员流动性大,换个人调一次就给调乱了(门店人员除了店长,厨师长,一年换一拨人很正常)。

2,施工人员乱来,安装的旋钮一会往左一会往右的。一调更容易乱。

3,音量旋钮的小旋钮等配件也容易丢,老板也觉得不美观。

我就在找想找一种能整体上机柜,直观的音量调节设备。

直到我发现了这玩意:

这个是灯光控制台,我看了下不贵,300多。

我看重的:

1.2U的标准安装方式,可以上机柜。

2,12路喇叭调节也够了。不够说明门店大,机柜就得给我更大,在上一组。

3,这个就能避免安装难看,也能避免左右安装乱了的问题,门店调也不会调乱了,一眼就能看出来哪里音量有问题。还可以一键开关喇叭。甚至右面红的还能定义无线话筒输入音量大小。

4.这玩意开关又少,简单直观。门店操作,或视频指导操作都很简单。

只可惜:可惜成品是调灯光的控制台,不是音量控制台。但是找不到更合适的音量控制台。

求助:

1.有没有大拿有相关的,类似的(定阻)音量控制产品推荐?要求都在上面了。

2.如果没有,这个调光台改造为定阻音量调节台的难度大不大?

3.有没有人愿意试试看改造这个?

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了,属实崩溃,请大家多给宝贵建议。

网友A:
现成的调音台也不贵啊。按照你的要求的话有电子调音台,可以节省空间,也不需要每一个喇叭一个调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调音台也不贵啊。按照你的要求的话有电子调音台,可以节省空间,也不需要每一个喇叭一个调音位 ...

调音台的问题是:1,上不了机柜。这还是小问题。2,使用人员素质问题:人员流动性很快,基本一年换一轮,教会也没辙。就是需要简单。调音台那么密密麻麻的设置,他们正常情况下是先自己搞,搞乱了,就打我电话。。要不然怎么连86音量旋钮盒都调一次就乱了呢。

楼主:
人员素质是个大问题。

年纪轻轻的三十来岁就能做到店长厨师长,意味着十几岁就出来切菜端盘子了,能有多高文化水平。电脑都算高科技了。也就手机娱乐功能强大,能玩顺溜。

网友B:
买个简易调音台子就好

网友C:
自制一套,面板铝合金,推拉式电位器控制音量+按键开关,多少路都行,不布板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简易调音台子就好

有木有推荐?感谢感谢

网友D:
把86面板装在各自的喇叭附近,
就像电风扇控制那样,
各调各的不就不会乱了嘛

网友:
有两个方案:
1.在施工完毕的方案中,把音量电位器的大小控制顺序调成一致即可。
2.利用调光控制台的外壳,将其中的电位器按照施工方案中的参数进行改造即可。

网友:
小公司运维还是懒点好,不然一个个都烦死人

网友E:
86盒子里是什么?功放块 / 还是单纯的 电位器/档位开关

现在这个情况 找个柜子锁上就是了

每个盒子并上 一个简单的数字电压表头,简单抄抄数字

不说喇叭 电压 ,功率  ,功放接线情况 ……常见的 有8路 耳分  10路耳分 ;;;;12路 16路 价格就……

音频信号分配器新款专业音频信号分配器二进十二出全卡龙平衡输入输出音频分信器
音频信号分配器舞台演出会议工程功放线阵音频户外演出话筒分线器
音频信号分配器舞台演出会议公共广播弱电音频工程功放分信器线阵音频演出四进十二出话筒分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86面板装在各自的喇叭附近,
就像电风扇控制那样,
各调各的不就不会乱了嘛 ...

灯光都做了一键闭店一键开启,楼面根本就没有电源插座开关啥的,我单独弄个音量旋钮,设计师可得劲了,说我破坏美观。我干过这事。被批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一套,面板铝合金,推拉式电位器控制音量+按键开关,多少路都行,不布板也行
...

我只是个IT,动手能力一般。不过听着到是挺过瘾。看起来难度不高

网友:
看图感觉你的音量控制是直接末级控制喇叭,应该是大功率的可变电阻直接衰减给喇叭。
你这是一进多出,调音台是多进一出,是调节各路输入信号的,功率小无法直接代换。
要么定制或自制一个控制面板,拆你的独立86音量控制面板集中装上去
光控台的面板挺适合用但电路完全不同,需要自制电路,不清楚调光台用的电阻是多大阻值的。
可能改统一输入小信号,各路经音量控制后加个20W的D类功放板再去喇叭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86盒子里是什么?功放块 / 还是单纯的 电位器/档位开关

现在这个情况 找个柜子锁上就是了

86盒子里就是个定阻的音量旋钮,功放在机柜里,线到音量旋钮,在到吸顶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音台的问题是:1,上不了机柜。这还是小问题。2,使用人员素质问题:人员流动性很快,基本一年换一轮, ...

调好了,打印一张攻略图,帖在那里

网友:
看这线,这里面难道是直接控制线阻来控制音量的?

网友:
普通sast那种定压功放,带分区音量功能,原理是内部变压器有多抽头,每路输出有切换开关

网友:
感觉这东西当时装的时候就选型错误了。要么用分区功放,要么直接上数码广播系统,全部用网络喇叭,这样单个控制就方便了,而且每个喇叭放的音乐都能不一样。

网友:
没这种东西吧,86盒子里的搬到调光台里。把编号改成地点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