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仅是假的三星移动硬盘,甚至里面的硬盘都有猫腻

楼主(2021-11-01):
废品站手里一块三星移动硬盘,80G。看外形,不用说,肯定是假的,这种外形在当年也算公模产品了。
拆开后别有洞天,仔细观察竟然有两块贴纸,撕开外层的标签,从新加坡制造变成中国制造了,容量也从80G提升到100G。

有明白的大佬知道咋回事儿吗?
外表图网上找的。

网友:
肯定是假的

网友A:
100G的盘,屏蔽了坏道  还剩80G

网友B:
推测一下:这块移动硬盘是寨上的,硬盘是回收的二手硬盘,原来是100G的,里面有大量的坏道,屏蔽后剩80G可用。为图省事,原来的标签也就不撕了,直接又贴了个80G的。然后,然后装壳后就到了你手里了。

楼主:
的确,100%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G的盘,屏蔽了坏道  还剩80G

肯定是这样了,挺神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测一下:这块移动硬盘是寨上的,硬盘是回收的二手硬盘,原来是100G的,里面有大量的坏道,屏蔽后剩80G可 ...

哈哈,肯定是这样,不知道用的啥工具屏蔽的,硬盘的c5值竟然是 -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肯定是这样,不知道用的啥工具屏蔽的,硬盘的c5值竟然是 -1

你别说,这个硬盘外壳做得还有模有样的,当年骗了一大批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别说,这个硬盘外壳做得还有模有样的,当年骗了一大批人

当时逼得三星出来说市面上所有的三星移动硬盘都是假货,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逼得三星出来说市面上所有的三星移动硬盘都是假货,哈哈

这个也太狠了

网友D:
有啥奇怪的?再狠点给你硬盘里面装个扩容U盘!

网友E:
我进过两个硬盘维修的群,里头已经不热闹了,找了些软件和资料,据说这种希捷的可以用串口线连电脑,用F3命令开启自校准,然后挂在电源上通电,十几个小时后,运气好能修好坏道,变成一个慢扫全绿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进过两个硬盘维修的群,里头已经不热闹了,找了些软件和资料,据说这种希捷的可以用串口线连电脑,用F3命 ...

听起来很麻烦的样子,这样维修一个硬盘耗费的电费和精力已经超越了硬盘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啥奇怪的?再狠点给你硬盘里面装个扩容U盘!

这个现在咸鱼还有,号称只能格式化成exfat,一堆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进过两个硬盘维修的群,里头已经不热闹了,找了些软件和资料,据说这种希捷的可以用串口线连电脑,用F3命 ...

这种修好的盘放放电影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修好的盘放放电影还是不错的

修要看你技术和固件,有好的固件的话修好的盘比二手的盘更稳定,我自己就用着很多修过的盘,速度测试很平稳,正常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