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L85A L95B颗粒上SM3281ab跑圈掉盘问题

楼主(2021-11-01):
板子:翼浪SM3281AB
颗粒:镁光关于套L85C固件颗粒

前段时间在咸鱼收了几个坏盘,分别是NW662.NW593各两颗

NW662参数

NW593参数

问题:在3821AB上添加参数正常开卡,分别都是跑圈掉盘
怀疑:1.L85A,L95B在3281AB套L85C固件不稳
      2.3281AB供电不够
      3.3281AB不支持多Die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在各个交流群询问,学习。了解到阿莫西林3281AB贴L85A非常稳定,所以排除了固件,还有他的3281AB是带供电增强的

也没询问颗粒参数。

为了了结我的心结,我又去咸鱼买了些NW386参数如下

2ce.2Die。
到手直接贴上,添加DBF,FFW,未超频开卡一起正常
AS SSD测速:

跑圈:

完美过测试
后续测试下超频跑圈
对于这个是供电问题,还是多Die问题,各位多加交流!
仅代表个人看法!!!

楼主:
感谢上个帖子的大佬回复!

网友:
1-CH / 8CE    3.3V / 1.8V or1.8V / 1.2V

网友A:
L85 L95上3281跳1.8我就没发现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85 L95上3281跳1.8我就没发现不稳定的

默认1.8v的

网友B:
两种颗粒我都贴过,都是正常的

网友C:
这板子就是雷克沙拆的,估计是见过的3281里质量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颗粒我都贴过,都是正常的

要看谁家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就是雷克沙拆的,估计是见过的3281里质量最好的了

原来4元的拆机板,真香,可惜那时候没入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就是雷克沙拆的,估计是见过的3281里质量最好的了

不带TSOP焊盘,走线要好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带TSOP焊盘,走线要好多了

正解

之前在做3281模块化测试架,最后失败了
原因查到是3281/3280输出驱动能力弱,很弱,走线长了或者通过了某些介质之后,再配合某些颗粒,波形是完全变形了的

所以3281/3280的板子,尽量不要用双封装(TSOP+BGA)的,板材要好,阻抗要做,等长要做,参考地平面要完整。这么小个面积要做到这么多要求,一般6层起步。而满足这些条件的U盘板,估计只有大厂拆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解

之前在做3281模块化测试架,最后失败了

驱动能力不能调吗?走线长了,驱动电流调大,数据线一侧串电阻改善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驱动能力不能调吗?走线长了,驱动电流调大,数据线一侧串电阻改善波形 ...

调不了,这俩主控就那样。串电阻也试过了,主要是经过连接器之后介质面各种反射,波形就是不能看。
3268和903就是比他俩刚得多
TSOP+BGA双封装走线各种绕各种断头也一样会影响

网友:
问就是买不起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不了,这俩主控就那样。串电阻也试过了,主要是经过连接器之后介质面各种反射,波形就是不能看。
3268 ...

应该是工艺更新了,IO pad驱动部分也做小了,省成本嘛。串电阻就是为了抑制反射,但是驱动能力要够强
降频率用行不行?毕竟都跑到DDR400了,3267/3268顶多才DDR1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

之前在做3281模块化测试架,最后失败了

我双贴了一块3281就是tsop颗粒+bga颗粒 哈哈哈哈
封装不同 id一样。。

网友F:
大佬,求nw662,在3281AB上的开卡参数啊。总是开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求nw662,在3281AB上的开卡参数啊。总是开卡失败。

nw662,这你准备上3281?bdf和ffw套l85c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2023-03-10):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这下闲置颗粒有用了~

网友:
NW593和NW524的ID是一样的。这两种片子都是单贴3281AB没问题,双贴就有坏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