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禹河电脑万年历修整

楼主(2021-11-01):
禹河电脑万年历,据说是无法调整设置时间,经查也没有发现问题

灯管破裂了

测一下万年历功耗---2.3W左右

移出电源变压器

安放左侧

同时更换为LED灯板

修整完毕

侧面按键

背板

网友:
都拆开了居然不改 8025T?

网友A:
有一块,时间调不到2020年以后,怎么破?

网友:
老村长酒送的广告机啊?老哥在按键那里滴点wd40,治疗预防皆宜

网友:
你把这个灯修改完,范伟成观音菩萨,如来佛了,脑袋后边一圈佛光

网友B:
改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功耗可减至1瓦左右

网友C:
话说无法想象当年的人品味怎么那么差。家里摆个这么个玩意儿。

网友:
没发现小强给好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功耗可减至1瓦左右

手机充电器带不动吧,之前从路边垃圾桶里捡了一台几乎完好的,从破烂场扔出来不要的破烂堆里又捡了面板炸了但零件基本都还在的,然后拿回来拆了板子,其他的全扔了。
又把墙上的婚纱照左上角空白部分按数码管的位置掏了洞,把这板子镶到相框的背面,一开始用的路由的12V电源,后来发现老式剃须刀9V的充电器也能带动这板子,就又改用9V的了,目前做为客厅的电子钟使用了快三年,一切正常,唯一的问题就是隔一个月会错个2分钟上下,需要反复的去调校。
等今年回老家了,我试一下看5V能不能带动,能的话就再省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充电器带不动吧,之前从路边垃圾桶里捡了一台几乎完好的,从破烂场扔出来不要的破烂堆里又捡了面板炸 ...

能带动,把线接稳压输出那儿,0.3w。

网友:
9伏路由器电源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无法想象当年的人品味怎么那么差。家里摆个这么个玩意儿。

你这不是说楼主吗

网友:
电脑万年历,蒙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块,时间调不到2020年以后,怎么破?

只能更换程序了。。。

网友:
也捡了一块,没外壳,一直吃灰。
原来可以整一个木头的。

网友:
老家哪个万年历没用多久电源就不行了,换了个手机充电器,安稳度过好多年。

网友:
这东西,唯一的意义就是把字做的特别大,7米以外能看的很清楚。

网友:
也有一块类似的电路板,没有外壳,等参考楼主的做一个,只是面板弄不了。

网友:
居然现在还有人玩这种万年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块,时间调不到2020年以后,怎么破?

网上买相同型号的牛屎板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