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找遍全网找不到白光FX-8301手柄电路,最后花了大几千

楼主(2021-11-01):
事情是这样的,看到本论坛的t20帖子,突发奇想,想要diy一个t20的手柄,应为原装的实在太贵,网上现在936改的也太不理想,t20使用的焊台是FX-838,使用的手柄是FX-8301,本来想找个有这款焊台的坛友帮忙拆开手柄看看内部电路,无奈找遍全网,没人愿意的,,于是我一咬牙一跺脚,干脆入手一套,抄了一套手柄内部结构图,并整理了高清说明资料。

网友A:
咸鱼再出掉,女生自用一手全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再出掉,女生自用一手全新

出掉就等于亏钱,反正自己也用的上

网友:
看来楼主手上有n多t20烙铁头吧,diy控制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掉就等于亏钱,反正自己也用的上

我比较好奇是控制算法复杂吗,而且你提到936效果不好,936是普通的还是带pid算法的,有没调下参数试试?而且以前朋友提到过说原装白光变压器特别好,好像还是交流电驱动,我们DIY的话其实是根本不想这么做,知道开关电源不好但还是希望用开关电源

网友B:
唉~~! 838好是好 就是那个单片机 ,保修期内可劲造吧 过保修坏了肉疼。

网友:
四线的估计在某宝买个便宜温控器加个150W变压器可以自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 838好是好 就是那个单片机 ,保修期内可劲造吧 过保修坏了肉疼。 ...

现在单片机贵,便宜的时候也没几个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单片机贵,便宜的时候也没几个钱

哈哈哈 不是单片机贵与便宜的问题 ,而是他这个焊台的单片机芯片容易嗝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不是单片机贵与便宜的问题 ,而是他这个焊台的单片机芯片容易嗝屁。 ...

便宜的话换一个不就完事了?贵的话换的成本不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的话换一个不就完事了?贵的话换的成本不就高了

能否提供分享下资料,谢谢

网友C:
发出拆机图看看呗,前段时间10元一个刚买了4个T20刀头,正准备做个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出拆机图看看呗,前段时间10元一个刚买了4个T20刀头,正准备做个手柄

不用原装焊台又用不到手柄定义

网友D(2021-12-23):
引用 网友C:
发出拆机图看看呗,前段时间10元一个刚买了4个T20刀头,正准备做个手柄

花了那么多钱谁会轻易分享?理解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了那么多钱谁会轻易分享?理解下吧

几十万的车都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发出拆机图看看呗,前段时间10元一个刚买了4个T20刀头,正准备做个手柄

雪驹控制板就支持t20头子

楼主(2022-02-18):
引用 网友D:
花了那么多钱谁会轻易分享?理解下吧

有原装焊台的可以问我要,寒心了,所以不直接分享,,用diy的根本用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雪驹控制板就支持t20头子

网上所谓的diy控制板,什么支持jbc,t20,,其实就是个t12,只是mos管加大电流而已,个人建议除t12以外还是用原装,哪怕2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