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USB3.0 转 4个SATA

楼主(2021-11-01):
上次说的,用2.5寸硬盘改的,加12V电源,如果数据线质量差的(5V 从USB线中过来有可能供电不很稳定),大文件读写,很容易死了,或掉盘,这次搞了个,硬盘盒,+  USB3.0 扩展。外部供电 实现实现4盘位的。
先硬盘插上12V 电源,然后USB扩展插上电脑USB,自动打开继电器(也可以MOS管) 控制5V 用独立电源,并保持,USB插电脑时同步供电,实测可以用,读写很稳定,。

监控12V上电时有5-6A , 然后工作时就1.5A,  但是5V的,上电后,4个硬盘,情况一直都是1.5 - 2A之间。

不过不建议个人自己搞,我一第一次测试好后,就自己手焊的,和接的线,没想5V,和12V 接反一上电,电源一闪一闪的,我又以为电源供电不足,再看两下,插USB 直接芯片烟了,当时就傻眼了,4个USB转SATA直接烧坏,去死了,最主要的是硬盘啊,太命大啊,4个盘,再接电脑,一个个测,还好没坏。

说一下失败的原因吧,线我看过的还标记好的,所有的连接都检查了一次,但可能还是晚上太晚上,老婆催着睡觉,搞的,一不小心最后一步挂了。那晚上一晚没睡着。

后来不死心啊,  USB3.0 扩展四口没坏,硬盘没坏,又去买了USB转SATA的板  四个,焊接上,一次成功了。  电源线一定要好好检查啊。否则下一样硬盘要挂了。

我知道各位肯定会说,没必要搞这种, 重要的是便宜,要用才插上电,和连电脑,12.8元一个USB3.0转sata  加USB3.0扩展公司的,5盘位硬盘架,和喜欢DIY,有时心痒痒的,就是想自己搞一下,我的一个盘位放电源和USB3.0扩展,整个硬盘架就包装一下,就是一个很大的移硬盘盒,再做个盒子外边装饰一下,只要引出一个USB线,加一个电源插口就可以,很小巧,就是手工费贵,浪费时间。
不过现在又买了个  星际蜗牛刚好也可出把他个盘放进去。

我画了个电路,要是有生产,这电路可以合起来做一个电路板。

电源接线

5V  我就用这个测试了工作电流, 4个硬盘1.5A -  2A

12V 转5V  5A输出。

实物,晚上回去,拍。

网友A:
提醒下楼主,没必要5V搞继电器,硬盘没信号会自己停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下楼主,没必要5V搞继电器,硬盘没信号会自己停转的

要有必要,我刚开始也认为没必要,可能不同芯片不一样,不信你拿个USB3.0扩展,下图,先插上下图左测micro口的5供电,再插上U盘,移动硬盘, 然后,USB扩展再插电脑,我试了多个硬盘,和U盘, 有的盘能识别,有的不行(有个U盘怎试就是不识别,另一个没这问题),插入USB扩展到电脑,就提示,让你格式化硬盘或U盘,如果,在插上USB到电脑同时上电5V外供电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USB扩展好像是RTS5111 还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下楼主,没必要5V搞继电器,硬盘没信号会自己停转的

可以,USB扩展,用电脑的电,硬盘用外部的,这样可能不用继电器,我的外供和USB扩展合起来,我没有单独分开。

网友B:
usb3.0一个固态都跑不满,插4个互相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一个固态都跑不满,插4个互相抢速度?

100多M 速度,对于我来说,够了,要求不高,1000M网卡内能跑满,就行,很少4个盘同时工作。

网友C:
5V左右两边的GND是不是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左右两边的GND是不是连通的?

所有GND都是一起的,就5V 分开的。硬盘和电脑。

网友D:
我本来也想画个拓展坞的,几块硬盘直接立起来插进去,也不用usb,直接引出sata线的那种,但是sata要等长啊,我嫌麻烦就作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本来也想画个拓展坞的,几块硬盘直接立起来插进去,也不用usb,直接引出sata线的那种,但是sata要等长啊 ...

我是想自己画电路就是USB扩展和USB转SATA电路合到一起,画一个电路板,SATA口在板上,线就很短了,买个星际蜗牛的箱子,画成和硬盘背板一样大,然后只引了个USB线就可以,就玩一下,画板没意思。自己手焊接一下,就是线太乱,

网友E:
按楼主的玩法意思就是可以自己DIY一个外接硬盘柜做仓储了?如是这样的话,再搞个外壳,比那些动不动要好几百的硬盘柜省好多银子了?

网友F:
usb转sata是什么模块,楼主有没有样板?是否是咸鱼的那些类似小硬盘盒的那个小板子,几元钱一个的。如果按照这个做法,可以扩展成做成独立开关的硬盘柜

网友F:
顺便说一句,我现在的电脑就是扩展了一个sata电源开关,6位开关,直接某宝买的,琴键式机械开关控制mos再控制硬盘的电源导通,当时就是为了mos控制比较安全,不敢用便宜的琴键直接控制电源的方式。就差一个sata和usb转换就可以做成独立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楼主的玩法意思就是可以自己DIY一个外接硬盘柜做仓储了?如是这样的话,再搞个外壳,比那些动不动要好几 ...

是这个意思,我这几个实际上是不常用的,容量2T + 2T + 3T + 3T  就是备份,现在正常用的就一个6T+备份6T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转sata是什么模块,楼主有没有样板?是否是咸鱼的那些类似小硬盘盒的那个小板子,几元钱一个的。如果按 ...

我是的淘宝12.8元一个的,小板子   VL711S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便说一句,我现在的电脑就是扩展了一个sata电源开关,6位开关,直接某宝买的,琴键式机械开关控制mos再控 ...

台式机我的就有4个SATA口中,够用,直接插上就行。不用切换。我焊工不行,自己DIY就是试一下,DIY有时感觉不靠谱,

网友G:
你这个12V 转5V 的模块给硬盘用 硬盘可能撑不了多久就会牺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我这几个实际上是不常用的,容量2T + 2T + 3T + 3T  就是备份,现在正常用的就一个6T+备份6T ...

楼主的创意不错,手上有多块闲置盘,本想购一四块盘的柜,看看价格觉得不值得,这个思路到不错,预估自己DIY的话最多在百元左右,到不知能否做到热拔插?或独立控制每块盘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12V 转5V 的模块给硬盘用 硬盘可能撑不了多久就会牺牲

有点但心2A确实,常时间可能有问题。

网友:
供电要有余量不然供电发热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