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奥突斯550瓦8L空压机改锂电

楼主(2021-11-01):
思路很简单就是把三轮车1000瓦的电机改进去
遇到的问题:1三轮车电机定子比空压机原机的大几毫米2三轮车电机原轴完全不能用3三轮车定子要大一点,线圈要多一些,原螺丝无法安装使用。4泄压电磁阀是220V。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目前效果不错,原机550W功率太小,现在电机1000W还可以超一点,使用电动车电池,外出修车补胎就方便了。简单演示效果
https://www.ixigua.com/7025556256790151176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A:
1000W三轮车电机不是还要用三轮车上的电池供电,直接买个三轮车电压匹配的逆变器不省事么

网友:
能变频恒压就更好了

网友:
厉害,能用电动车的电机。那直接用电动车的电瓶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W三轮车电机不是还要用三轮车上的电池供电,直接买个三轮车电压匹配的逆变器不省事么 ...

效率不高,72V大功率的逆变器不便宜,一般货看不上。永磁无刷效率高,另外改一下控制的欠压,24V应该也没问题,测试了一下300瓦的功率打气速度也还行,重点是我有一个大空压机了,三轮电机也没花钱,投入的主要是精力

网友:
不错可以开展野外补胎的业务了

楼主(2021-12-09):
创建了一个小车床交流群欢迎加入交流815550052

网友:
有思路有材料有设备,三有青年我是有想法没材料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