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试图拯救两个炸通道的4ce颗粒失败

楼主(2021-11-01):
两颗炸一个通道的东芝24nm老颗粒,都只剩CE0和CE2

我突发奇想,在sm3267这种单通道主控板上,贴上第一颗后CE0和CE2上有id,将ce跳线挪到R6,这样第二个颗粒的CE0将会在主控板的CE1位置,颗粒的CE2会不会出现在主控板的CE3的位置呢,这样不就实现双贴了吗

然后我就付诸行动了,结果失败了,主控板ce1处乱码,ce3处无id,应该不会是主控板坏了吧,有空换个主控板再试试

网友:
将ce跳线挪到R6,这样第二个颗粒的CE0并不会在主控板的CE1位置,

网友A:
3267的第二个焊盘只支持2ce,所以另一个坏颗粒只有ce0,ce1在可利用范围内,ce2和ce3直接溢出。
你这2颗,上903没准能开出一半容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7的第二个焊盘只支持2ce,所以另一个坏颗粒只有ce0,ce1在可利用范围内,ce2和ce3直接溢出 ...

原来是这样,学到了

网友B:
楼主不是有护舒宝么,在上面修改ce应该比较方便吧,这个pcb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有护舒宝么,在上面修改ce应该比较方便吧,这个pcb可以分享下吗? ...

你说的也对啊,抽空研究一下画个护舒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