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夏普微波炉SHARP R-6G65,故障求助!

楼主(2021-11-01):
同事家的微波炉,有年头了,但是非常好用。
这天,开机加热两三秒,“砰”的一声,然后任何显示都没有了,按键操作也没反应。
帮给我试试,又有显示了,但按键操作还是没反应,求指点!!
电源保险管、高压保险、温控保险都正常,微波发生器、变压器正常。开门灯亮,风扇也转一下。

补充内容 (2021-11-25 23:46):
已修好,是薄膜按键面板坏了,换新修复。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变压器好的刚好改个点焊机

网友:
拆掉看看变压器是不是全铜的?

楼主:
两位兄台,下手轻点

网友:
这台机器我是94年买的。中间换过一次按键面板。现在一直用着,非常好用。

网友:
器件都好的,那就是门开关或主板继电器了

网友:
夏普据说就是因为东西质量太好,就倒闭了。
录像机,微波炉,空调,都做过,都不错。。。

后面还算液晶之父。。。不过现在OLED出来了,液晶目前IPS面板是LG在生产。。。

楼主:
液晶显示88:88  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晶显示88:88  是什么故障代码?

就是保护状态吧。
正常的微波炉,门没关闭好的话,不就是这样么?
检查门开关坏没坏,不行找师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保护状态吧。
正常的微波炉,门没关闭好的话,不就是这样么?
检查门开关坏没坏,不行找师傅吧。 ...

谢谢,门开关正常

网友:
这个变压器这么大,正适合做电焊机,恭喜了。

网友B:
主控板有没有取下来看看有没有烧的痕迹,既然有异响,应该有某处烧的痕迹。磁控管有2个引脚,分别测评一下与外壳的阻值,如果与磁控管外壳导通,就是击穿了,

网友:
变压器应该是全铜的,检查变压器输出线上会有一个保险看看有没有烧坏。
微波炉转盘的比平板的寿命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板有没有取下来看看有没有烧的痕迹,既然有异响,应该有某处烧的痕迹。磁控管有2个引脚,分别测评一下 ...

磁控管不好说 我修微波炉碰到过磁控管量起来没问题 但就是坏了 换磁控管才正常加热

楼主:
谢谢两位指导,磁控管是好的。

网友:
变压器是全铜的

网友C:
断开变压器再试  查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变压器再试  查门开关

谢谢知道,我试一下。

楼主:
已修好,是薄膜按键面板坏了,换新修复。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21-12-26):
日本的家电质量确实很可靠,特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