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2014款长安CS75主驾座椅调节开关拆修

楼主(2021-11-01):
听车友说要整个座椅拆下来才能换,今天闲的蛋疼无所事事,就趴座椅底下看了个仔细,发现座椅靠车门这边的底下那块侧板只有两个固定螺丝,然后把螺丝拆下来,扣掉上面的两个按钮,先掰侧板上面靠中间位置的卡扣,然后把侧板后面也掰开再往前推,这样侧板前面的卡扣也退出来了,整个侧板也就拆下来。里面黑色的就是座椅开关模块,把外壳拆开,可以看到3个开关,分别调节座椅前后、上下和靠背仰角。红色圈的那个控制座椅仰角,后仰接触不好,试过在高速上面把座椅靠背前倾调的太过了,整个人给压在方向盘上,那个酸爽!。趁打开了就喷点WD40,用一字起子把触点的氧化物刮掉,用纸巾擦干,重新把外壳装回去,用万用表测量正常,满血复活,妈妈再也不用担心趴着开车了,连开关也不用买了。

网友A:
这个开关品质很符合这个品牌给人的感觉

网友B:
我印象中见过的座子调节开关没见过这样设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见过的座子调节开关没见过这样设计的啊

要不把你的也拆下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C:
我就是14款,开关也不太灵了,时好时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把你的也拆下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控制模块没见长什么样子啊,我的想拆也没有,没这么高级 不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14款,开关也不太灵了,时好时坏的

调节马达工作电流相对有点大,开关接触的一瞬间会产生火花,久而久之触点那里就会接触不好,把开关拆下来,撬开四个卡扣,用W40喷一下,在用一字螺丝刀轻轻地把触点表面的积碳刮掉就可以恢复如初了

网友D:
这个车听说油耗特别高?有多高的真实油耗?

楼主:
最高好像有去到2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马达工作电流相对有点大,开关接触的一瞬间会产生火花,久而久之触点那里就会接触不好,把开关拆下来 ...

好的,谢谢,晚上我也折腾去,感谢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车听说油耗特别高?有多高的真实油耗?

我开的少,现在是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品质很符合这个品牌给人的感觉

HAHAHAH    支持国产!但别当真!@

网友:
14款75不便宜啊!

网友:
还是机械的好!

网友:
如果开关是直通马达,电流不小,再次维修跑不了。想完美需要加继电器。

网友:
我的2014款CS75市区油耗12-14L,但长途高速加上综合油耗10.33L

网友(2024-10-15):
没想到 这个开关长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