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内存芯片植球,买多大的锡珠?

楼主(2021-11-01):
没有植过珠,想折腾一下,机顶盒内存芯片植球,买多大的锡球比较合适?没有钢网,也不准备买钢网,纯手工植球。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DDR3、DDR4内存颗粒直径一般0.45mm就可以了 ,你这图片拍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没钢网咋植球?一个球一个球的敷上去?

网友B:
强烈要求直播手工摆锡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要求直播手工摆锡球

这个脚位比较少,摆起来应该不费事。关键是非专业维修,可能就摆这么一两次,所以准备手工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DDR4内存颗粒直径一般0.45mm就可以了 ,你这图片拍得不是很清楚

谢谢回复,手机拍的,明天用相机拍一下

网友C:
明明效率高简单的方法不用,锡浆+钢网最容易买到。

网友:
手工植球……那不得累死。还是搞个钢网,个别不行的手工来一下

网友:
敢于手工植球的全是勇士

网友D:
我特地查找了下镁光的data sheet 应该是 0.42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特地查找了下镁光的data sheet 应该是 0.42mm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效率高简单的方法不用,锡浆+钢网最容易买到。

没有用过,感觉那个需要比较熟练做出来效果才好吧?想当然的认为摆锡珠技术难度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感觉那个需要比较熟练做出来效果才好吧?想当然的认为摆锡珠技术难度小一些 ...

有夹具的话,刷锡珠最快。

网友:
手工植球……建议直播

网友:
钢网2块钱一片可惜不包邮,用锡浆加钢网速度快太多了,摆锡球没钢网用风枪没法吹,钢网加锡球比这个自己摆靠谱

网友:
明明有简便的方法,偏偏要南辕北辙。

网友E:
第一次摆过一次0.3的,这东东不是人干的,太小了,老是粘住摄子,跑来跑去的,让人抓狂。

网友:
买万能钢网不行吗?一个一个摆,太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摆过一次0.3的,这东东不是人干的,太小了,老是粘住摄子,跑来跑去的,让人抓狂。 ...

已经买了0.45的,到时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