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闲鱼淘了块福禄克287C万用表 大伙给掌掌眼 看看是否翻车

楼主(2021-11-01):
麻烦大家看看是翻车没

网友A:
这么新,挺不错的…

楼主:
主板怎么和别人的不一样   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
楼主发财了,发大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挺不错的…

现在问题是每个挡位都有底数,短接也不归零

网友B:
查看一下mater info信息。如图,可知SN号、系统版本、校准次数等

网友C:
没有正面图片?

楼主:
每个档位都有底数  短接也有底数    这是什么情况   有知道的大神吗  直流电压测试的很准  买的标定过的板子   电阻电容和标定过的板子结果不一样   一起测试的还有炮灰9205  误差太大 没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正面图片?

有啊   你仔细看看

楼主:
这是系统版本

网友:
多少钱淘的:Striv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看一下mater info信息。如图,可知SN号、系统版本、校准次数等

Meter Info 系统信息界面怎么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ter Info 系统信息界面怎么进入?

按F1就进去了呀

网友E:
你这用料属于非常好的版本了! 基本没缩水

网友B:
不错不错。恭喜入坑不过还是提醒一下,28系列采用多层板各固定螺丝力矩不同,装回时务必注意,防止因应力不同造成CPB不可逆转的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用料属于非常好的版本了! 基本没缩水

这每个档位都有底数  短接也不归零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恭喜入坑不过还是提醒一下,28系列采用多层板各固定螺丝力矩不同,装回时务必注意,防止因 ...

好的   谢谢

网友:
楼主有米,1600敢买个带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每个档位都有底数  短接也不归零正常吗

不应该有底数的。 我的289是拼装货,而且板子有进水腐蚀痕迹!但是,开路状态下,不插表笔,LoZ,交流V,直流V都可以归零,短接的话,LoZ,交流V ,直流V,交流mV,直流mV, 都能归零。
个别表有不归零情况,但太明显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