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得伟12v电池引脚定义

楼主(2021-11-01):
买了个得伟12v无刷电钻,没有买电池,因为手里还有其他品牌电池,想改装直接用,已知右面正极左边负极。中间那个引脚是电压检测还是测温电阻?要怎样才能骗过控制板?

网友A:
正极与检测脚跨接一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极与检测脚跨接一个10k电阻试试

有点危险,这么简单,就不用多做一个脚连协议了,大艺在这点做的给好评,不过大艺款泛滥,也和这有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危险,这么简单,就不用多做一个脚连协议了,大艺在这点做的给好评,不过大艺款泛滥,也和这有原因。 ...

放心哈,不是信口开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哈,不是信口开河

试了一下,应该是电压检测,给这个插脚加上电压以后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应该是电压检测,给这个插脚加上电压以后就可以运行了

不是、电池接的是温度电阻

网友:
这款无刷钻可以不用去理会第三脚的问题,一样能启动。

如果启动不了,记得拆开机器,在负极与中间脚之间补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2023-06-04):
应该看看在哪里加的东西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