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洗衣机-洗烘一体XHQG100MJ202

楼主(2021-11-01):
米家洗衣机-洗烘一体XHQG100MJ202

直驱无刷电机
SKYDM-350A
1400RPM      350W

和标示的额定功率有点相差

大块水泥块,,,增加稳定性

网友A:
铝线电机,还明确标示出来了,真是良心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电机,还明确标示出来了,真是良心企业

外面参数是不会标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线电机,还明确标示出来了,真是良心企业

现在正规厂家的不是都这样标示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规厂家的不是都这样标示出来的

主要是坛友看到电机就想猜是铜线还是铝线,这样标示出来对我们就不用猜了。
所以很良心。

网友:
电机峰值效率百分之60不错,至少比定频异步电机百分之30好。顺便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也可以用铝线电机,反正限制功率不会超过1000瓦,顺便能减重轻量化。

网友:
本来也准备买直驱的,但是好像说创维代工的,用料不怎么好,投诉不少

网友C:
小米有点偏离轨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有点偏离轨道了

一直向钱看,没偏

网友:
铝线电机恐怕不靠谱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想着便宜点2000多买个洗烘一体的滚筒,又要喷人家云米的电机是铝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想着便宜点2000多买个洗烘一体的滚筒,又要喷人家云米的电机是铝线。 ...

别家的电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E8%A1%A3%E6%9C%B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家的电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745&highlight=%E6%B4%97%E8%A1%A3% ...

电机保10年,,10年后洗衣机都要换新了

网友:
输入功率嘛。这个机器有控制板,外围设备,还有变频板,要消耗的。也不算虚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