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谁说轴承坏了就要换电机,电动三轮车有异响维修

楼主(2021-11-01):
应工作需要,捣腾了一辆二手电动三轮车,裸车+60伏45安超威电池+一个充电器总的1980元,电池质保一年,其它不保,没用几天,骑行时有异响,还以为后桥牙包坏了,自己拆开看看,后桥牙包没有问题,加了齿轮油还是响,把电机拆下来单独试还是响,把电机解体重点检查,定子无擦碰,线圈霍尔良好,前轴头轴承旷动,齿轮和轴是一体的,有齿轮挡着轴承没法从前面拿下来,

楼主:
自己弄不下来转子磁钢,去找机加工的用液压机,压出磁钢,换上新的6203轴承,6201轴承也一起换了,回到仓库装好试机,完美修复,维修过程太油,好多细节没拍,手机发帖,图片顺序有误,请随便看看,只是分享一下,电动三轮车电机前轴承是可更换的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本来就可以换 马达转子上面铜转换器 就是碳刷磨的那个圆形一片片铜条 20年前 我就经常换  ……

网友B:
应工作车维修需要,再买个液压机--吧

网友C:
这种电机在我们这的废旧店经常见,上次我还见一套电机加中轴和两个轮子,所以直接买一个方便,修起来还浪费时间。

网友:
照这样,算不算暗病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可以换 马达转子上面铜转换器 就是碳刷磨的那个圆形一片片铜条 20年前 我就经常换  …… ...

镇流子,换相器,也是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工作车维修需要,再买个液压机--吧

买了液压机,只剩液压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在我们这的废旧店经常见,上次我还见一套电机加中轴和两个轮子,所以直接买一个方便,修起来还浪费 ...

没有合适的,安装位,齿轮齿数

网友D:
60v 1000w电机电流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v 1000w电机电流要多大?

控制器有限流控制,大到保护值会保护停止输出

网友E(2022-01-07):
可以啊,这个主要难度是要把轴竿压出来压进去么。要点专业设备。维修的估计也是发去专业厂翻新的。。。

网友:
前轴承是指与传动轴相连接那个码?为楼主的动手能力点赞

网友F:
最近找出以前家人买的一个这货,是减速机?还是启动齿轮包?搞不清,反正轴不转,上了机油也不行,想拆开看看后面几天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这个主要难度是要把轴竿压出来压进去么。要点专业设备。维修的估计也是发去专业厂翻新的。 ...

自己拆机维修的,压轴请的机加工师傅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找出以前家人买的一个这货,是减速机?还是启动齿轮包?搞不清,反正轴不转,上了机油也不行,想拆开看 ...

看着轴套部位锈蚀严重,除锈剂浸泡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着轴套部位锈蚀严重,除锈剂浸泡试试

以前我用机油搞定很多銹死不转的,这回还是不转,想拆开也是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我用机油搞定很多銹死不转的,这回还是不转,想拆开也是难

加热试试,机油渗透性不强,除锈剂渗透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