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支持的颗粒给推荐几个

楼主(2021-11-01):
SM3281AB支持的颗粒给推荐几个,两个空板3281AB,想焊两个颗粒利用起来,64G的颗粒给推荐支持的连接呗,3281AB好还是903好?

网友:
9ddj
9dfl
9dfk
9ddl

网友:
3280更好就是贵点。

网友:
个人推荐intel  L06B制程的颗粒比如:PF29F64B2AMCMG2等等 2ce可以上2颗组128G,量产方便速度也不错。

网友:
0DFK写入100,c8读取300

网友A:
直接128G的TLC颗粒就行了,64G太小了,用用就没了,3281强项是读取,写入一般,没必要用MLC颗粒,推荐用BOKB这个颗粒,镁光的,144G,192G等等,反正3281上TLC写入都是大波浪,BOKB用啥主控也是大波浪,等你玩多了就知道了,3281用MLC也就那样了,不如上TLC大一点容量来的实在,BOKB的颗粒48G和32G一个价格,96G和64G一个价格,
记住重点,3281AB可以玩,3281BB直接扔了,BB就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128G的TLC颗粒就行了,64G太小了,用用就没了,3281强项是读取,写入一般,没必要用MLC颗粒,推荐用BOK ...

最后这句话我赞同,bb就是个扔货,坑死我了

网友:
不敢碰3280BB,3281BB,就是个坑,买了几片3280BB又贵,量产成功只能用2.0接口,再量产变砖头了,不管咋样短接都不识别

网友:
买BB纯属是浪费钱

网友:
不知道慧荣出3281BB,3280BB有啥用,看看就来气,啥玩意问题是现在市场上都是BB

网友B:
903巨垃圾,掉盘王不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3巨垃圾,掉盘王不要买

903挺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128G的TLC颗粒就行了,64G太小了,用用就没了,3281强项是读取,写入一般,没必要用MLC颗粒,推荐用BOK ...

为啥是垃圾